DSX7 飞直机, 普通模式切换到3D时,拨动右上角的三段开发没变化

楼主(2015-06-19):
DSX7 飞直机, 普通模式切换到3D时,拨动右上角的三段开发没变化, 是不是三段开关的通道设置不对?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A:
每段的油门螺距分别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段的油门螺距分别要设置

设置了,切换没反应

网友A:
切换之后看曲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之后看曲线呢

曲线不一样,就是切换过去大桨没有反应,好像三段开个没设一样。

网友:
你是飞起来切的还是马达不转时切得,不是切换点油门一致吧,或者3段开关有问题?

楼主:
不是飞起来的,马达不转。

楼主(2015-09-14):
我也是这个情况,一直不能3d

楼主:
请问dsx7开机对频灯是常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dsx7开机对频灯是常亮的吗?

是常亮的,并伴有高频电流声

楼主: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飞不了3d,只能玩简单的航线。后来遥控不好使了,开机绿灯也不亮,是不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5-10-22):
引用 楼主: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飞不了3d,只能玩简单的航线。后来遥控不好使了,开机绿灯 ...

一直没去弄直机,在忙着装固定翼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