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1000 失控坠落,差点酿成大祸

楼主(2015-06-19):
今天重庆市彭水县举行端午节龙舟大赛,岸上观看的人很多,县电视台也在用大疆S1000拍摄,突然一声异响,飞机变得不受控制,直接冲向人群,飞手立即纠正方向避免冲进人群,然后重重的摔在岸边掉进河里,可怜的S1000\禅思\5D3

网友:
万幸了,开始没看字还以为砸到了开摩托艇的哥们儿

网友:
咋回事?失控怎么能控回来?楼主意思是控制通道突然混乱了吗?

网友A:
没做过记者阐述有点混乱

网友:
1000还是900?

网友:
砸到人就唧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记者阐述有点混乱

呵呵!看来记者不好当啊

楼主:
不知道是900还是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900还是1000

题目900 内容1000

网友:
真可惜!!!楼主节哀

网友:
大疆跳河不挑日子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大疆屈原

网友:
自己摔5万,摔到人50万

网友B:
自己要用声名狼藉的DJI,能怪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要用声名狼藉的DJI,能怪谁?

说说 不用“声名狼藉的DJI”,能有更好的么

网友:
“突然一声异响”,貌似机械故障,半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说 不用“声名狼藉的DJI”,能有更好的么

开源飞控那么多,还有其他闭源商品飞控,难道不知道?还是选择性无视?具体我就不推荐了,免得被人误会

网友:
一声异响后,失控炸鸡了 。。。。这是关键看看相机有没纪录下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源飞控那么多,还有其他闭源商品飞控,难道不知道?还是选择性无视?具体我就不推荐了,免得被人误会
...

推荐下 举贤不避亲 哪款哪牌飞控失控几率远远低于大疆(相同保有量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下 举贤不避亲 哪款哪牌飞控失控几率远远低于大疆(相同保有量哟)

那你自己找吧。你这个命题已经没意义了,反正不关我事

网友D:
其實就好像以前 mac os 說自己沒有病毒一樣,少人用沒人留意就少意外!真的有不失控的機還有人繼續買大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源飞控那么多,还有其他闭源商品飞控,难道不知道?还是选择性无视?具体我就不推荐了,免得被人误会
...

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用 E1100 或者 High One Pro 这种专业级别的航拍套机,比用不靠谱的玩具航拍机放心吧。

网友F:
什么原因呢

网友:
S1000大喊一声   屈原   不哭   我来陪你   纵身一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用 E1100 或者 High One Pro 这种专业级别的航拍套机,比用不靠谱的玩具航拍机放心 ...

是啊,其实主要还是眼界问题

网友:
模型,又是大疆。这飞控失控带飞机炸鸡何时是个头啊!

网友:
看来S1000都炸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就好像以前 mac os 說自己沒有病毒一樣,少人用沒人留意就少意外!真的有不失控的機還有人繼續買大疆? ...

你这命题更伪了,MACOS在国外份额不比win少多少行吗,只是国内用的少而已,另外你连为什么MACOS说自己没病毒的原理都没搞明白就来比喻大疆?那是机制原理上的区别而不是用的人少行吗。。。。

网友G:
瞎啊……没看到中心板上8个红色固定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用 E1100 或者 High One Pro 这种专业级别的航拍套机,比用不靠谱的玩具航拍机放心 ...

请问你是怎么得出E1100 或者 High One Pro属于“专业级别的航拍套机”这个结论的?

网友:
另外……县级电视台都开始用S1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瞎啊……没看到中心板上8个红色固定扣吗

题目修改好了?原来写的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