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可以控制住悬停定点了,上卡片机试试

楼主(2015-06-19):
没有狗绑上卡片机试试,电池总算可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了——后置

总算可以控制住悬停定点了,但不爽的是遥控只能在半格、一格间调整没有大舵量的那种快感

网友:
弄个山狗也不错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和桨咋那特别呢,啥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机和桨咋那特别呢,啥型号

那桨应该是自己用精灵原厂桨喷漆弄得,电机是精灵2的电机2312 kv900

网友:
让某个方向加速移动,待速度上去了,就反向猛打舵刹车,就可以体验大舵量的那种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桨应该是自己用精灵原厂桨喷漆弄得,电机是精灵2的电机2312 kv900

电机是2212 900kv的山寨货首个29第二个34 浆是一对3.4元的用马克笔画上去的

楼主:
卡片机位置改造

网友:
视频放上来啊

楼主:
刚刚改造好(⊙o⊙)哦,改天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桨应该是自己用精灵原厂桨喷漆弄得,电机是精灵2的电机2312 kv900

这配置做穿越机?好像不对路吧

网友:
多大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