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玩具船改装

楼主(2015-06-19):
小弟有个WL912的玩具船,玩了几次
电机
烧掉了,电机用的是有刷390 7.2V的电机,想改成无刷电机,特来发帖问问大神选用多大的无刷电机合适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人回帖!

网友A:
我改环奇955用的是2040,只要安装位置够可用的无刷电机还是多的,多在论坛里找下。另外改装还涉及很多其他船的知识,不是只换电机就可以了。论坛里找吧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A:
我改环奇955用的是2040,只要安装位置够可用的电机多,你论坛里找下。另外改船还涉及到很多船方面的知识,不是换完电机就好,论坛里找下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