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钟摆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19):
二手450L炸多了的 调了半天终于飞行稳定 没有异响了 但是立钟摆的时候 一开始对尾 摆着摆着就成对左侧了~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手法不到位,钟摆也要修正的。

网友:
容易碰到方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法不到位,钟摆也要修正的。

用KDS450摆 没这问题~手法是有差别 但是应该不至于碰到方向副翼之类的

网友B:
正常的,这边一朋友原来也是这样,他说模拟器就没这问题,现在飞就晓得修正了。

网友B:
手法,模拟器多练,到后面自己可以修正到一直在一个位置。

网友B:
恭喜你,起步就是立钟摆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起步就是立钟摆刷锅~

也木有嘛~自旋悬停,原地翻跟一些简单的筋斗还是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法,模拟器多练,到后面自己可以修正到一直在一个位置。

两台机子同样手法~一台会摆一台不会~~不过确实我手法是不够细腻

网友:
手法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