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天线

楼主(2015-06-19):
我的伟力977接收机的天线断了,也找不到了,,怎么办?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A:
随便找跟导线焊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跟导线焊上去就行

发个图片吧,,什么样的导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个图片吧,,什么样的导线

粗一点的舵机线就行,长度大概在3-4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一点的舵机线就行,长度大概在3-4cm

哦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