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6050主板

楼主(2015-06-19):
刚炸机还能用,换一块电池后,重新上电主板就不通电了,灯也不亮,谁会修,或指点下,本人对电子一点不懂。。

网友A:
先检查主板供电的线头是不是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主板供电的线头是不是脱落了。

线没有脱落

网友B:
6050动力和锁尾怎么样,想买个便宜的6通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50动力和锁尾怎么样,想买个便宜的6通机。

还行,尾管加长,锁尾好的很。

网友:
可能是主板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尾管加长,锁尾好的很。

顺着电源正极跑线查,估计是限流电阻或是哪里摔断了。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我曾经也有一块板这样的,发回厂家给换了块新的。追问之下那边的人也找不到问题

网友:
这也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