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楼更新飞控卖家分析】切了自动返航直冲云霄!然后切定点直入大地!求高人分析!

楼主(2015-06-19):
今天本来是好日子,结果晚上炸鸡不开心了。。。粉身碎骨啊!先上图!
过程是这样的,本来飞的好好的,结果飞远了点看不清,然后就切了返航!结果JJ像神舟飞船直冲云霄,然后我切了定点直接全速下降!到最后我想拉升结果毫无作用! 日志在二楼!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Cje3T  这是日志!

网友A:
节哀啊 摔得够惨的

网友B:
飞控是A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是APM吗?

是pix

网友C:
跟我的一样,我的是APM,切定点  直接插地上 炸飞了

APM这个设计非常垃圾,GPS信号不足的时候 应该自动切换增稳才对的,跟naza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一样,我的是APM,切定点  直接插地上 炸飞了

APM这个设计非常垃圾,GPS信号不足的时候 应该自动 ...

可以设置丢失GPS切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一样,我的是APM,切定点  直接插地上 炸飞了

APM这个设计非常垃圾,GPS信号不足的时候 应该自动 ...

应说用的垃圾,不懂设定

网友:
看输入输出,我看是楼主自杀炸机的,返航油门拉低没问题,但切至定点定高必炸

网友D:
初步判断是 在切RTL 模式的时候   未知原因导致加速度计异常   见日志分析中的IMU
Test: IMU Mismatch = FAIL - Check vibration or accelerometer calibration. (Mismatch: 3.95, WARN: 0.75, FAIL: 1.50)

这个异常导致  飞控计算的爬升率异常
Test: Thrust = FAIL - Avg climb rate -728.66 cm/s for throttle avg 993
此时飞控油门锁定在 99.3%   而飞控检测到飞机正在以728.66cm/s 下降             但是实际上 飞机在迅速爬升

而在最后只有落体时   飞控计算爬升率竟然是 正值    飞控自动收油

结论    不明原因导致
但是  日志中发现几处问题
1. 楼主并没有在GPS成功锁定之后才起飞  , 这种情况下  切RTL本来就是很冒险的行为
2. 楼主全程操作  以定高模式作为基础    这习惯不好       至少应该留一个自稳模式在   高手可以留手动模式     这次炸鸡如果楼主能切自稳  应该可以成功降落  因为自稳模式下  油门是手动控制的   而这次导致炸鸡就是油门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一样,我的是APM,切定点  直接插地上 炸飞了

APM这个设计非常垃圾,GPS信号不足的时候 应该自动 ...

别闹
虽然GPS 报错   但是这次炸鸡 和GPS关系不大

网友E:
1、振动大,明显一轴振动过大

2.RTL时,电池电压最低点只有9.8v

3.PID不合适,从图看pitch和roll都不跟手,实际角度和目的角度相差较大

4.RTL时请不要直接关闭油门,rtl后降落时再关闭

5.也请楼主检查failsafe设置,自动开始爬升是从开始电池低压进入failsafe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振动大,明显一轴振动过大

电流电压计未校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流电压计未校准

未校准还打开电池的failsafe就是自己找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电压计未校准

而且即使没有校准电流计,看电池电压的压降情况也应该是没电了

网友F:
你看看你设定的返航高度,我的到手时设定的返航高度1500m

网友:
经验表明,不要将控制权完全交给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校准还打开电池的failsafe就是自己找死了。

电池fs只是警告而已,并未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哀啊 摔得够惨的

那么高高度 还有尸体不错了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步判断是 在切RTL 模式的时候   未知原因导致加速度计异常   见日志分析中的IMU
Test: IMU Mism ...

谢谢啊,我也再研究下日志,imu有两个啊?都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你设定的返航高度,我的到手时设定的返航高度1500m

1500 单位是 c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也再研究下日志,imu有两个啊?都失效?

没遇见过  飞机震动确实比较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也再研究下日志,imu有两个啊?都失效?

如果是机器振动大的话,几个imu都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你设定的返航高度,我的到手时设定的返航高度1500m

我改成0了的,就是当前高度返航~

网友G: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H:
我的是apm飞控,切rtl无数次了,没炸一次,很稳。lz你还是不了解飞控设置。apm比naza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apm飞控,切rtl无数次了,没炸一次,很稳。lz你还是不了解飞控设置。apm比naza好多了

我设置又没问题,只能说应急处置不当,当时该切自稳,然而在当时一飞冲天的情况下,人都傻了,哪还顾及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经验

然而炸鸡经验并没有什么卵用~

楼主:
飞控卖家的分析:你的trim_throttle值584,就是58.4%,油门最小值1099,最大值1901,行程802,就是说,你的飞机悬停油门值是1099+802X58.4%=1567左右,你的thr_min值是500,1099+802X50%=1500,默认正负100的thr_dz油门死区空间,所以你的定高油门有效大小是1400-1600,你全油门输出的那个节点油门输入值是1595拨到1615-1635,也就是说,此时已经跳出了定高模式,是手动油门,飞机开始爬升,但是系统还是在定高模式下,飞控开始做目标爬升率下降控制,并进行油门输出衰减,但是后来你的油门又收到1595,系统又恢复自动油门,此时在目标爬升率的控制下,油门值仍旧高于你1567的悬停油门值,飞行器是继续爬升的,系统进一步对目标爬升率做下降控制,油门衰减的负数越来越大,而你的油门一直处于1600附近,一下子1583,一下子1600,一下1603,无法准确的切在定高模式的自动油门还是手动油门的控制节点上,就是说,一直在死区内外徘徊,最终导致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步判断是 在切RTL 模式的时候   未知原因导致加速度计异常   见日志分析中的IMU
Test: IMU Mism ...

飞控取的ALT不根据气压计 GPS等等其他吗?日志里面所有ALT都基本符合情况啊

网友D:
什么狗屁卖家  懂个屁

什么叫已经跳出了定高模式,是手动油门    定高模式下压根就没有手动油门这说法

alt 的表现是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  你看 爬升率的数值    事发途中完全相反  高速爬升 而爬升率显示在下降

具体什么原因产生这样 说不清楚  毕竟没有研究过 固件的代码   代码的bug也说不准   不过 你的飞机震动真的有些问题  桨做平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一样,我的是APM,切定点  直接插地上 炸飞了

APM这个设计非常垃圾,GPS信号不足的时候 应该自动 ...

那是你对APM还不够了解!!!!
还没玩熟APM,你说所说的功能都可以设置的, 功能上不比NAZA差多少~~~
玩APM的话要了解最基本的单片机知识,动手能力要强~~~
相对于开源来讲APM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ZL,说了几句 请不要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步判断是 在切RTL 模式的时候   未知原因导致加速度计异常   见日志分析中的IMU
Test: IMU Mism ...

这个日志分析彻底~
完全有说服力,看来LZ还是人为操作导致最终炸机的~~
从曲线来看ZL是直接从定高模式起飞的,这习惯确实不好!
我飞了2年的APM,一直是自稳起飞后在切其他模式,这样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狗屁卖家  懂个屁

什么叫已经跳出了定高模式,是手动油门    定高模式下压根就没有手动油门这说法 ...

我也觉得这个原因不靠谱  震动是有点大 但如果是震动导致的 ALT曲线不应 该是这样的啊 我专门翻看了震动导致定高上冲的日志 曲线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原因不靠谱  震动是有点大 但如果是震动导致的 ALT曲线不应 该是这样的啊 我专门翻看了震动 ...

就算 都是震动导致  曲线也未必是一样的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   震动  或者 其他原因  导致程序bug   计算出完全与高度变化 相悖 的爬升率

具体原因  可能需要看懂飞控源代码分析   或者把日志发到国外的 APM 的论坛看看   搞不好有开发者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狗屁卖家  懂个屁

什么叫已经跳出了定高模式,是手动油门    定高模式下压根就没有手动油门这说法 ...

卖家 (2015-06-22 13:03:39
定高模式挑出油门死区就是响应你手动的油门
不是自动油门
我 (13:03:51):
什么叫响应手动油门
定高模式的油门 PWM值不对应电机输出
卖家 (13:04:25):
就是自稳模式的手动控制状态
我 (13:04:56):
跳出了死区 也不是自稳模式的油门
而是对应上升下降速率
难道你切了定高油门打到底电机就0输出?
以我这个机子 油门打到底 都有30%左右输出
我 (13:06:05):
打到顶最多也只有75%
卖家 (13:06:21):
那你在空中切定高,油门收到40%以下,还能定高?
我 (13:06:36):
缓慢下降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卖家 (13:06:46):
那就不是定高了
如果你收到40一下还能定高,我收回我的说法
我 (13:07:10):
定高不是只能 当前高度
卖家 (13:07:17):
推到60以上还能定高,我也收回
我 (13:07:26):
可以通过油门杆控制飞行器上升和下降的速率。

当油门保持中挡(在40%-60%的地方),飞行高度不变。
超出这个范围,飞行器会不同程度的(由油门控制)上下浮动。上升和下降最大值是2.5m/s。最大值由飞行参数PILOT_VELZ_MAX设定。
定高模式下,AC3.1以及之后的版本有解锁和锁定两种模式。飞机在锁定状态时,在解锁前,必须原地复位几秒,使内部电路检测并指示已经着陆,才能解锁。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ltitude-hold/
所以说你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
你没飞过pix?
卖家 (13:08:32):
是可以控制啊,是收到40以下不定高,降到你需要的高度以后,你肯定还要推油门回去定高,
否则还是下降
推回去了又是定高
我 (13:08:50):
在40左右是非常缓慢的下降
不是直接切到自稳模式的油门
卖家 (13:09:18):
这个看飞机的,飞机重的直接掉下来了
我 (13:09:42):
你觉得这个程序这么2B?
卖家 (13:10:27):
实践证明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输出曲线
我 (13:10:50):
你自己飞飞PIX就行了
就知道了
卖家 (13:11:02):
自己搜搜解锁推油门,输出上不去的案例到处都是
我从apm飞控来,对apm的固件再了解不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卖家 (2015-06-22 13:03:39
定高模式挑出油门死区就是响应你手动的油门
不是自动油门

这sb卖家  完全不懂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飞控卖家的分析:你的trim_throttle值584,就是58.4%,油门最小值1099,最大值1901,行程802,就是说,你的 ...

楼上有·人分析对了;
自返时油门输出是正确,爬升预定高度但是电压太低了,甚至无法自稳震荡也加大了,
切定点时油门输出不足,没电下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初步判断是 在切RTL 模式的时候   未知原因导致加速度计异常   见日志分析中的IMU
Test: IMU Mism ...

大神可否帮忙看看,日志文件http://pan.baidu.com/s/1o6DqMGM

网友B:
炸的这么惨?我的apm450在100米高度自由落体,不过神奇的只摔坏了gps其他完好当场还能起飞,不过到现在原因不明,很多人分析也没分析出个原因。后来感觉是二号电调接触不良,不过么法确定是接触不良导致炸鸡还是炸出来的接触不良

网友:
哎,皮鞋飞控没玩过,日志看不懂,楼主节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可否帮忙看看,日志文件http://pan.baidu.com/s/1o6DqMGM

地址里有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sb卖家  完全不懂啊

主要他说他从apm飞过来,然后说出了油门中位10%就是自稳模式,我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有·人分析对了;
自返时油门输出是正确,爬升预定高度但是电压太低了,甚至无法自稳震荡也加大了, ...

预定高度是当前高度返航,而且如果爬升也不可能全油门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步判断是 在切RTL 模式的时候   未知原因导致加速度计异常   见日志分析中的IMU
Test: IMU Mism ...

Test: Thrust = FAIL - Avg climb rate -728.66 cm/s for throttle avg 993
  这个是推力自动分析结果?如何解读?993是百分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一样,我的是APM,切定点  直接插地上 炸飞了

APM这个设计非常垃圾,GPS信号不足的时候 应该自动 ...

这个功能全部可以自由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定高度是当前高度返航,而且如果爬升也不可能全油门爬升~

预定高度参数是0啊
10楼的分析很正确了,炸鸡原因还是没电了,
蹿升是震动引起,但是前面的震动值没有问题,后段突然开始,可以怀疑某个电机座松了
机子偏重,停悬要650
遇到窜升只能先切手动稳住,一直开定高会停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Test: Thrust = FAIL - Avg climb rate -728.66 cm/s for throttle avg 993
  这个是推力自动分析结果 ...

实际日志里是 当时是满油    993   肯定是 百分之 99.3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他说他从apm飞过来,然后说出了油门中位10%就是自稳模式,我就无语了~

正常情况下  定高模式   油门打到最低 最高   都是缓慢的 下降 上升

你让卖家在自稳 打最低 最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  定高模式   油门打到最低 最高   都是缓慢的 下降 上升

你让卖家在自稳 打最低 最高 ...

我也是这样给他说的,他说他从apm玩过来的,肯定清楚,你看聊天记录,我就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给他说的,他说他从apm玩过来的,肯定清楚,你看聊天记录,我就无语了

看过了  有数

网友:
我之前PIX切LAND直冲云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apm飞控,切rtl无数次了,没炸一次,很稳。lz你还是不了解飞控设置。apm比naza好多了

再多的功能都是做摆设,在城区干扰严重的地方自稳和定高才是最实用的,俺飞过超视距范围,至今一次都没用过RTL,

网友J:
不好意思,发错链接了,竟然一直没发现。http://pan.baidu.com/s/1sj2vxHb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发错链接了,竟然一直没发现。http://pan.baidu.com/s/1sj2vxHb

回过去看了你的帖子  按你的描述  飞机下降的过程中 那你油门打到最高也没反应

但是日志 显示 你油门输入  整个飞行过程中 大部分 时间 PWM 值 在1500一下   也就是 油门一半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发错链接了,竟然一直没发现。http://pan.baidu.com/s/1sj2vxHb

也就是说  飞控表现基本是正常的   检查你的遥控校准   或者遥控是否设置了什么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  飞控表现基本是正常的   检查你的遥控校准   或者遥控是否设置了什么东西

非常感谢!顺便问一下5.8g图传发射会不会对遥控有干扰,我这次飞之前把图传发射频道设为11才出的问题。遥控器使用的是固定id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顺便问一下5.8g图传发射会不会对遥控有干扰,我这次飞之前把图传发射频道设为11才出的问题。遥 ...

应该和图传无关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应该和图传无关吧

我也觉得图传干扰不太可能,因为之前飞了几分钟,没什么异常。我想最大的嫌疑者是接收机ppm解码板,当时我链接地面站查看油门通道的数值竟然是零,推摇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觉得图传干扰不太可能,因为之前飞了几分钟,没什么异常。我想最大的嫌疑者是接收机ppm解码板,当时 ...

首次上电  遥控如果处于关闭状态    ppm编码器输出是全0 的      开控以后才会正常

如果你是开着控的   那么就是  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