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是不是应该在重心的位置上?测试重心的时候是加满油 ...
油箱是不是应该在重心的位置上?测试重心的时候是加满油还是空油箱?

楼主(2015-06-19):
油箱是不是应该在重心的位置上?测试重心的时候是加满油还是空油箱?

网友A:
同问,,油的影响感觉挺大的

网友B:
发动机如果不带泵,那油箱尽量靠近发动机,测试重心时不加油,调整好后加满油重心略靠前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