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的失控返航,攀高,自动对尾

楼主(2015-06-19):
停飞了一段时间,忘记了很多东西,像大家请教
1,fs油门设置好以后的x4,gps卫星7颗以上,遥控失控,或者遥控关机,x4会自动返航并且降落到起飞地点吗
、2,飞机飞远后,操作的人在不停移动,如果返航x4会自动对尾到起飞地点,还是对尾到飞手,还是不对尾,直接返航?
3,x4自动返航的高度攀升,可以调整吗,怎么调?
4,我在20米内返航测试过,x4不会攀升,而是斜着直接返航,如果不手动操作,就只会炸鸡,意思是说如果20米左右失控,或者遥控异常,x4是不会攀升的,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什么?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X4是哪一版的,借用高一的飞控来说说吧:
1和2:会自动对尾返航到起飞时7颗卫星记录点,飞机可不知道飞手挪到哪里去了;
3:貌似不可调;
4:在最近的高一返航测试中,远距离返航没发现有升高20米现象,是水平回到起飞点上空并缓慢降落。20米内没试过,不好说。

网友B:
好像不可以!

网友C:
建议先更新固件到最新,平时不要关控
1,会,老飞控要设好fs
2,飞控只能返回到起飞点
3,不能
4,设计在25米外,高度低时会先升高到20米是为了防止高度过低撞到东西,25米内默认是与返航点间没有遮挡所以就没有升高设置。高度过低返航很容易翻。25米内一般也不存在失控,自己切的话要注意高度距离

楼主:
触发fs只攀高20米,而且不能调整,是不是有很大隐患,如果这个参数能改动,应该会好很多,这个要学习dji,大家说是不是

楼主: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x4用到大脚车上,这样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x4用到大脚车上,这样可行吗
你是指望它能飞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x4用到大脚车上,这样可行吗
让大脚车飞 不错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