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5-06-19):
新手求救
我用的是APM2.8飞控。。。四轴,现在呢解锁之后
电机
怠速,然后油门慢慢推一点
电机
开始加速,但是接下来油门还往上推,电机的转速就没反应了,一直保持不变。。。之后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刚设定完,电机的转速正常,根据油门的大小的变化,但是此时方向摇杆却不好使,,,,,我该怎么办。。。大神求指教。。。蝗虫F450机架,银燕2212kv820,好盈天行者30A电调,APM2.8飞控蝎子3S
电池
。。。跪求大神。。。。

网友A:
看看遥控器油门曲线是否正确,看看飞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遥控器油门曲线是否正确,看看飞控设置
飞控重刷了好多遍。。。油门曲线没动过啊。。。

网友B(2015-10-02):
求解,apm2.8 6轴x 银燕2212 好盈20A 4s 25c
解锁 推油门电机转 10%~100%油门 电机转速无变化
飞不起来 左右翻滚 左右转向时 电机会加速 抓起飞行器往一侧下压有反作用力电机转速变大
和楼主问题貌似一致 不知道应该怎么调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