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

楼主(2015-06-20):
求助,新买的华科儿v120,对码后尾
舵机
就开始高频颤动,动动舵机臂或机机后短暂好转,后很快又开始颤抖,对飞行的影响还看不出来(我是飞悬停)。是舵机的问题吗?求哪位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好像是尾舵问题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啊?

网友B(2016-02-07):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动一下方向就不抖了

网友C(2016-03-09):
我飞过3个02s,这个尾舵机就这样。是正常的,如不喜欢可是换个副厂的。便宜的有ds37.好点的50多点。我记不住名了。x宝搜下02s的尾舵机就有了

网友D(2016-12-14):
DS37只能用于斜盘,锁不了尾,严重追尾,调不出来。原厂舵机飞起来就不抖了,实在不行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E:
正常,这是尾舵机高频震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