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板机制作

楼主(2015-06-20):
手里有两块3mm的epp,就是不知道做什么板机好?真心求一前辈教授点东西,做什么飞机合适?有图纸什么的可以给个,248521168@qq.com

网友A:
按我头像这个图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头像这个图纸做

大哥啊,你那个头像我都看不清啊,能给个图什么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啊,你那个头像我都看不清啊,能给个图什么的吗,谢谢了

就这个基本上就能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基本上就能做出来了

这个发出来了么

网友B:
3mmepp适合做f3p  不适合做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mepp适合做f3p  不适合做板机

是的,就是f3p了,可是选来选去,也选不到合适的图纸,不知道哪一款好做些,手里碳纤维片和杆都有一些,主要不知道怎么设计,找了好久都没有,望前辈们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基本上就能做出来了

我看了半天没有一点头绪,大哥,帮帮忙吧

楼主:
我在某宝上看到某眼的一款机机su29,非常漂亮,可惜没有5mm的板,只有3mm的板,我也没有图纸,要是有图纸,我想试着做那个,求各位朋友帮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半天没有一点头绪,大哥,帮帮忙吧

要不要这么惨、、、、我找找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基本上就能做出来了

谢谢了,我好好研究一下,要怎么弄,希望你能帮帮忙,我扣扣2485211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这么惨、、、、我找找全图

没有办法啊,我有点转不过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啊,我有点转不过弯

这个鸡其实我也是按真机的数据大致摸索出来的,没有图纸,我就有这几个图

网友:
我做C130的图全在这了,比例我是按真机比下来的,误差是肯定有的,要不然我飞机不会这么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f3p了,可是选来选去,也选不到合适的图纸,不知道哪一款好做些,手里碳纤维片和杆都有一些, ...

水星应该是最常见的图纸了,你可以在贴吧找找3mmepp飞机加强方案,机身上内嵌碳片,在用碳杆加强

网友C:
主要是你喜欢什么机型,还要配自己手里的电机,做后推,还是前拉。我做过一个塞斯纳,一个漂漂机。没图纸,有图片。喜欢发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喜欢什么机型,还要配自己手里的电机,做后推,还是前拉。我做过一个塞斯纳,一个漂漂机。没图纸, ...

3mm的epp可以做塞斯纳么?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星应该是最常见的图纸了,你可以在贴吧找找3mmepp飞机加强方案,机身上内嵌碳片,在用碳杆加强

我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喜欢什么机型,还要配自己手里的电机,做后推,还是前拉。我做过一个塞斯纳,一个漂漂机。没图纸, ...

电机什么的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前拉的,塞斯纳要是用3mm的epp可以做,我到是很想做一个,听说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什么的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前拉的,塞斯纳要是用3mm的epp可以做,我到是很想做一个,听说 ...

还没完工,先发白板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