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包了怎么办?

楼主(2015-06-20):
飞机本来用的是3S电池,由于是自己组装了个4S电池,飞行是没注意设置飞控电压报警,导致过放电电池起鼓,请问大神怎么办?电池新的

网友:
这样子的,应该可以继续用。千万不能再过放了!

网友:
教你 戳破

网友:
不耐用了 建议别继续用了以免充电过程中发生意外

网友:
将就着用吧,不行买新的。你最大的收获是下次使用的经验。

网友:
几位让戳的是诚心吗?

网友:
戳的时候千万注意,我的一个3S电池用针戳了一下,冒火烧了.

网友A:
戳破就是玩儿命啊. 那东西都有毒吧. .. . .蒸汽出来更危险.
鼓了的不要用来飞了, 拿下来用在小功率的东西上, 比如图传显示屏什么的. ..

网友:
若电芯好充电结束那些气就会瘪回去,除了金属皮上的皱纹其他啥都看不出的,若电芯不好气充不回去的就鼓在那了这样的电芯还是扔了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戳破就是玩儿命啊. 那东西都有毒吧. .. . .蒸汽出来更危险.
鼓了的不要用来飞了, 拿下来用在小功率的东西 ...

嗯,到时候拿来当显示屏电源得了,哈哈!

网友:
10楼说的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里冰一晚上,还不行就戳

冰箱里冰下有用?

网友:
防止意外,不要用在飞行器上,地面用吧

网友:
危險的東西不要輕易嘗試.別人可以並不一定每個人都行.還是地面使用吧

网友:
戳破放气有危险吗?放完气再用胶带缠死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C:
易爆危险勿为。

网友:
自组的质量难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