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俩个问题 头罩的修补问题 和尾桨夹选择

楼主(2015-06-20):
如题。我的465炸碎了头罩 请问应该用什么办法修补 另外也想买个头罩 淘宝是有一种新型材料叫 “亚拓 T-REX 450L HXFXRC环氧树脂彩绘机头罩高级彩绘机头罩玫红绿”的头罩 不知道耐炸性和保护机头的强度性能咋样 比飞越88元的和富丽115元的咋样  有用过的吗  另外他那有卖白板的450l头罩 60元包邮 好评返现10元 不知道应不应该买。。怕买到垃圾。。
第二个问题。。冰人尾桨夹和7075尾桨夹哪个比较好呢 我的是冰人轴传尾波箱配富丽465原厂双推

网友A:
现在的头罩都是玻纤材质的都不耐炸,好怀念以前那塑胶头罩,除了不好看之外其它的都是优点,百炸不烂这就是最好的练习头罩。贵的头罩和便宜的最大差别就是涂装是不是漂亮之外还是就是便宜的有可能存在小小的缺陷。但这些都不影响使用,只影响观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头罩都是玻纤材质的都不耐炸,好怀念以前那塑胶头罩,除了不好看之外其它的都是优点,百炸不烂这就是 ...

谢谢指点 那这个 树脂的是不是能耐炸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头罩都是玻纤材质的都不耐炸,好怀念以前那塑胶头罩,除了不好看之外其它的都是优点,百炸不烂这就是 ...

另外炸碎了的头罩 用纤维胶带什么的粘一下是不是也行呢

网友A:
头罩个人认为只是起到装饰和飞机姿态判别的作用,只要不在飞行过程脱落就行。
另外,所认波纤或碳纤它的主要成分还是树脂。波纤或碳纤是起到加强的作用,就像起楼房的混凝土里的钢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罩个人认为只是起到装饰和飞机姿态判别的作用,只要不在飞行过程脱落就行。
另外,所认波纤或碳纤它的主 ...

谢谢 不过这次炸鸡要是没头罩保护 电调什么的都得完蛋

现在就不知道买哪个材质的好了 都不便宜 二手区又收不到

网友B:
塑料的头罩465连副厂的都没人出,因为JS知道出了就在也没人买新的了,绝对百炸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