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CCD怎么和泡泡教程里的不一样?

楼主(2015-06-20):
红白黑三线,其中白线怎么在3CCD的第五位置

我这样接对吗?

网友A:
变通下,有些接线是不一样的。但顺序对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通下,有些接线是不一样的。但顺序对就……

那这个白线接第一通道还是第三通道

网友B:
看顺序啊,颜色不用管

网友:
不要看颜色    看位置   1负2正其他按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顺序啊,颜色不用管

那白线接第三通道,包括红、黑。

网友C:
据我所知,CC3D信号线不用管顺序,地面站调试的时候会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CC3D信号线不用管顺序,地面站调试的时候会自动识别

也许吧,我最后装在第三通道顺利起飞。

网友:
第六通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不要看颜色,就安装线的顺序插,三线的插第一,其他安顺序插过来

网友:
拿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