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忍不住过来发了

楼主(2015-06-20):
昨天用cb86充电,两块都是3s  2200同时购买,冲放也一样,结果冲完以后一看发现内阻的测量差距百倍,不知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里内阻测量的问题

网友A:
我比你还无语,同一块电池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B:
你这能并充或轮充吗

网友C:
快换了吧。这充电器垃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换了吧。这充电器垃圾死

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能并充或轮充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那你的升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升级了么

没有啊,懒得弄,而且我每次充电电流都设的两安,电流也不大,也就没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懒得弄,而且我每次充电电流都设的两安,电流也不大,也就没弄

我的每回充完都显示那个红字!只能拔掉一个充满的那个

楼主:
我的充完电是这样的啊,按加减键,会有一个箭头,调到有电池的端口,再点set可以显示内阻,冲进去的电量,还有初始电压个终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每回充完都显示那个红字!只能拔掉一个充满的那个

我的充完电是这样的啊,按加减键,会有一个箭头,调到有电池的端口,再点set可以显示内阻,冲进去的电量,还有初始电压个终止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充完电是这样的啊,按加减键,会有一个箭头,调到有电池的端口,再点set可以显示内阻,冲进去的电量 ...

不是应该不用管他自己就充下一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不用管他自己就充下一块了吗

轮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冲?

我新手不太明白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冲?

充完一个拔掉一个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冲的话是冲完一块再冲下一块,冲完之后再显示冲的几块电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完一个拔掉一个太麻烦了

几个插到不同的口上,会自动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冲的话是冲完一块再冲下一块,冲完之后再显示冲的几块电池的信息

充电器自己不就默认充下一块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插到不同的口上,会自动冲的

我的就不会老显示在那个红字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自己不就默认充下一块了吗

是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我的就不会自己充下一块我都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不会自己充下一块我都郁闷了

可以去乐迪专门的那个板块咨询一下

网友:
能充好电池就行,不过冲,就OK其他都是噱头,CB86也就那个保姆功能还OK,其他都是噱头,无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不会自己充下一块我都郁闷了

可以的,选择轮充模式(cycle charge),还可以选择电池的充电顺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能并充或轮充吗

轮充或者并充模式可以自己设置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你还无语,同一块电池每次都不一样

电池每用一次就有损耗,可不就是每一次都会不同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每回充完都显示那个红字!只能拔掉一个充满的那个

是不是因为你设置了充电时间为10分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你设置了充电时间为10分钟呀

没设置时间呀

网友E:
还是老版的二代出的那个好用

网友D:
这里不是?
你把TIME设置成00:00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不是?
你把TIME设置成00:00就好了啊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