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电调烧掉了

楼主(2015-06-20):
把5寸桨换了加了延长上了6寸,第一次启动,一个电机不转,查看了下没发现问题,继续,原地试飞1分钟不到,停下再试的时候,那个电机又不转了。
挨下来,突然底部开始冒烟,然后明火……电池都来不及拔。明火烧了大概10来秒就熄了。好盈10a就这么废了一个,还完全找不到原因。

想问下,起了明火,电路板和电机会坏掉吗?紧挨着的UBE、图传会坏吗?现在都不敢接电,心理有阴影了。

网友:
小白占座?

网友:
负荷太大了吗?

网友A:
你用10A电调玩6寸桨?不烧才怪。

网友:
你说的是。堵转。应该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电调烧了的话。电机也就有内伤了。两个一起换掉

网友:
保险点最好换掉。

网友:
还好没别的损失

网友:
好险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
什么电机,我2205烧了两次,所以换2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我2205烧了两次,所以换20a了

致盈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0A电调玩6寸桨?不烧才怪。

10a 用6045的不是一大把吗

网友A:
这个是银燕2204的参数

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a 用6045的不是一大把吗

也不能排除其他原因。

网友B:
你刷cleanfligh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cleanflight了?

没 cf要ppm 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银燕2204的参数

你看看吧。

意思就是要换20a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要换20a咯

换1806。。。

楼主:
这个。。。想保持原有22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想保持原有2204

最好是换电调。本来天气就热,你这还是超负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换电调。本来天气就热,你这还是超负荷工作。

已订货好盈20a,不知道那个电机有没有事情

网友C:
这个配置,你就好好玩5寸桨吧。上6045肯定烧的,别外,应该你的CC3D飞控也烧了,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烧了4个了

网友D:
不看就知道是好盈10A,电机是致赢动力吗

我已经烧了2个好盈1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看就知道是好盈10A,电机是致赢动力吗

我已经烧了2个好盈10A了

完全正确,好淫10a+致淫2204=一对“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你就好好玩5寸桨吧。上6045肯定烧的,别外,应该你的CC3D飞控也烧了,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烧了4 ...

对滴 对滴,晚上测了下,果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你就好好玩5寸桨吧。上6045肯定烧的,别外,应该你的CC3D飞控也烧了,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烧了4 ...

换20a电调应该可以上6寸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20a电调应该可以上6寸了吧

是可以的,不过可以留着一台250轴距的玩一点小地方的穿越,再组台280来跑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的,不过可以留着一台250轴距的玩一点小地方的穿越,再组台280来跑高速

现在这样了,倒有这个想法
但之前用5030桨,cc3d那个晃,有点难控制,所以才导致今天换了6045,试飞的确实要比5030稳很多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样了,倒有这个想法
但之前用5030桨,cc3d那个晃,有点难控制,所以才导致今天换了6045,试飞的确 ...

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5寸的平衡应该更好点,一般都是别人6寸抖到不行,才换5寸的,除非你是盲目跟风调别人的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好淫10a+致淫2204=一对“贱人”

“贱人”是6045才对,你如果好好飞5寸,那个组合是很好的,而且乐天上面标明了是适合250以下的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5寸的平衡应该更好点,一般都是别人6寸抖到不行,才换5寸的,除非你是盲目跟风调别 ...

用了别人的PID还真的比之前的稳,但还是不如意,所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了别人的PID还真的比之前的稳,但还是不如意,所以……

你那款机架,我炸掉了6块中板,用的是同样的电机电调,我再熟悉不过了,直接默认参数就很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款机架,我炸掉了6块中板,用的是同样的电机电调,我再熟悉不过了,直接默认参数就很稳了

问题是你还用5寸加10A好盈加致赢吗?

网友:
很多人都会问,着火前炸鸡了吗,然后把问题归结在炸过鸡
其次是说桨的问题,如果因为桨过载,那电调说好的过载保护呢

所以我觉得还是电调的问题,如果有过载保护,应该不会在飞了之后发生问题

最郁闷的就是没飞,有点堵转,停下来再加油门就着火了

核对一下共同点吧

目前的解决办法都是换20A电调

网友E:
我是烧过一次电调~~~~~~~5寸配2204电机。之前飞的都很好没什么问题~~

上次烧的时候,飞的很低1米高度都不到~然后忽然炸鸡,电调冒烟~烧了1个。

之后回去检查找原因发现是CC3D飞控坏了~

飞控坏了导致电调输出电调变很大,导致烧电调~~~~~~其他分析不出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烧过一次电调~~~~~~~5寸配2204电机。之前飞的都很好没什么问题~~

上次烧的时候,飞的很低1米高度都 ...

这个案例好,可以打破6寸导致过载的说法了

不过新问题来了,到底是烧电调导致飞控坏了还是飞控坏了导致烧电调
电调跟飞控只是信号线相连
烧了电调导致飞控坏,信号端到底输出了什么
飞控坏导致烧电调,飞控把电调黑了,导致电调过载烧毁?
后面这个好像还是不太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案例好,可以打破6寸导致过载的说法了

不过新问题来了,到底是烧电调导致飞控坏了还是飞控坏了导 ...

我连续烧了两个10a电调,同时也烧了俩naze32,都是新的,测试时烧的,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出在220X电机导致电调过载上。
另外的1806、2204的电机配10a就没烧过,2204以上的必须配20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连续烧了两个10a电调,同时也烧了俩naze32,都是新的,测试时烧的,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出在220X电机导 ...

我们烧的都是cc3d,所以可以肯定不是飞控烧电调了
你的10A是好盈乐天么

是否是电机导致过载,这个还值得商榷,但是我的疑问是如果过载,电调的保护哪里去了

另外,如果是电机导致过载,为什么没有飞,只是在近地反而烧了,大部分飞的情况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吧,还是电调的问题,要么品质问题,要么就只能讲不匹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烧的都是cc3d,所以可以肯定不是飞控烧电调了
你的10A是好盈乐天么

不好说,我cc3d的三台,没烧过,naze32烧了两次,我觉得问题出在信号上,电调接收飞控信号,有点迟滞,然后就砰,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我cc3d的三台,没烧过,naze32烧了两次,我觉得问题出在信号上,电调接收飞控信号,有点迟滞,然 ...

cc3d,naze32接好盈10A都会烧,其他电调没见烧过

这样的判断不是很明了了么

网友F:
又见好赢烧,目睹不下5个了

楼主:
CC3d烧掉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但明显内部短路了。因为之后插USB,灯不亮,芯片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烧掉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但明显内部短路了。因为之后插USB,灯不亮,芯片发热厉害

烧电调的同时cc3d单片机挂了,我烧了2个好盈10A,换了2次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见好赢烧,目睹不下5个了

群里都换20A电调了,我都不好意思在群里提了

不过看后面回帖,没炸鸡也烧,5寸桨也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是烧过一次电调~~~~~~~5寸配2204电机。之前飞的都很好没什么问题~~

上次烧的时候,飞的很低1米高度都 ...

不能是你低飞的时候,撞到了不明显的东西炸机后,你没及时收油门烧掉的?这个烧掉后,一般飞控也坏了。所以你认为只是飞控的问题,好像不太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是你低飞的时候,撞到了不明显的东西炸机后,你没及时收油门烧掉的?这个烧掉后,一般飞控也坏了。所 ...

你又怀疑人家炸鸡了,前面还有一个回复新设备,调试时就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又怀疑人家炸鸡了,前面还有一个回复新设备,调试时就烧的

我调试烧的两个,一个是调试5米高,突然失去动力,朝一侧坠落的炸鸡后,落地2秒烧的。另一个是在贴地,地上颠起来,然后就有点疯,自激很厉害,收油落地,然后再推油门,贴地10cm悬停,3秒砰就着了
两次都是低油门,但是电调推动电机极其不稳定,我想电调过载的原因是内部信号指令类的错误,是自误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又怀疑人家炸鸡了,前面还有一个回复新设备,调试时就烧的

我认为第一次炸鸡,和电调也有关系。连续烧两次,我换20A了,觉得好多了,至少没有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又怀疑人家炸鸡了,前面还有一个回复新设备,调试时就烧的

但是我cc3d+1806+5040,cc3d+2204+6040,也是10A,都没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案例好,可以打破6寸导致过载的说法了

不过新问题来了,到底是烧电调导致飞控坏了还是飞控坏了导 ...

我用的是乐天10A电调,配5寸桨,飞行高度贴地飞行,按照道理来说输出电流只有几A。
乐天电调没有BEC,不存在电调超电压烧CC3D的。

之前以为是电机堵转烧了电调~但是检查电机并没有问题,排除这个原因。

随后检查所有线路,没有发现断路问题~~~之后买了新的电调,乐天10A换上去以后,通电飞机不能正常工作~发现CC3D灯全灭不亮灯。

之后拆下CC3D,用USB线链接电脑测试,灯全灭不亮灯。手摸电路板后面一个黑色模块,温度超高烫手,马上拔下USB线。

经过和朋友的讨论,得出结论:
(烧电调原因先是飞控坏了,导致飞控失控,这时候输出的信号忽然变很大,让电调输出功率超过最大值导致冒烟着火~看到电调烧的情况真的是着火,感觉是超负荷直接烧大火的感觉)

网友G:
2208+7寸桨,12A飞了好久了,不过不暴力就是了,电调几乎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乐天10A电调,配5寸桨,飞行高度贴地飞行,按照道理来说输出电流只有几A。
乐天电调没有BEC,不 ...

信号再大,电调顶多就是100%油门,没有超过100%油门一说
不是飞控烧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2208+7寸桨,12A飞了好久了,不过不暴力就是了,电调几乎没温度·。

目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七寸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CC3d烧掉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但明显内部短路了。因为之后插USB,灯不亮,芯片发热厉害

有道理。。。。。。。。。。我上次烧了1个,乐天10A电调后,飞控也是插USB灯不亮,芯片发热烫手。。。。。。。
你和我一样的情况。。。。。。。。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乐天10A电调,配5寸桨,飞行高度贴地飞行,按照道理来说输出电流只有几A。
乐天电调没有BEC,不 ...

cc3d+好盈乐天10A+致赢+6寸  烧电调无数
cc3d+银燕12A+致赢+6寸 没见人家烧电调

这种判断很明显了,反正我是不会再买好盈10A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调试烧的两个,一个是调试5米高,突然失去动力,朝一侧坠落的炸鸡后,落地2秒烧的。另一个是在贴地,地 ...

你的电调和电机的牌子是什么一直没明盘

看看是否有共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乐天10A电调,配5寸桨,飞行高度贴地飞行,按照道理来说输出电流只有几A。
乐天电调没有BEC,不 ...

没搞清楚之前怀疑cc3d失控也不是全无道理

但是从共性来看,无论是naze还是cc3d的飞控都是乐天10A烧毁,还没见到银燕12A烧毁

就算cc3d黑科技发出超载信号,乐天10A的过载保护功能哪里去了?看看说明书,上面明明确确写着过载保护如何如何的
所以,我还是怀疑电调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我上次烧了1个,乐天10A电调后,飞控也是插USB灯不亮,芯片发热烫手。。。。 ...

现在讲不清楚到底是cc3d烧乐天10A电调还是电调烧cc3d
电调烧的一塌糊涂,不排除烧毁时信号线跟供电有短接可能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听说用其他电调的有烧毁事件

我2颗损坏的cc3d单片机,第一颗击穿,第二颗外表无痕迹,换新单片机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我上次烧了1个,乐天10A电调后,飞控也是插USB灯不亮,芯片发热烫手。。。。 ...

烧乐天10A电调的,cc3d必定损毁
用cc3d的不见得都用好盈1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调和电机的牌子是什么一直没明盘

看看是否有共性

电调算好盈头上没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c3d+好盈乐天10A+致赢+6寸  烧电调无数
cc3d+银燕12A+致赢+6寸 没见人家烧电调

我也就1套飞机是,10A乐天的,其他都是银燕12A,和20A的。只是觉得好奇 研究下,找原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清楚之前怀疑cc3d失控也不是全无道理

但是从共性来看,无论是naze还是cc3d的飞控都是乐天10A烧毁 ...

我还真没看过,说明书。。。。。。。
但是我一直认为那么小的电调怎么可能有过载保护功能呢。。

又不是大的150A电调以前用过有过热保护等等功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讲不清楚到底是cc3d烧乐天10A电调还是电调烧cc3d
电调烧的一塌糊涂,不排除烧毁时信号线跟供电有短 ...

单片机那里购买??有链接吗?求助,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那里购买??有链接吗?求助,哈

淘宝一堆,同型号即可,关键你怎么换了,我的建议自己不行找手机维修店什么的问问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宝一堆,同型号即可,关键你怎么换了,我的建议自己不行找手机维修店什么的问问看

有链接吗?????发一个给我,我折腾下,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链接吗?????发一个给我,我折腾下,哈

STM32F103CBT6 QFP48

淘宝上根据你距离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就1套飞机是,10A乐天的,其他都是银燕12A,和20A的。只是觉得好奇 研究下,找原因~哈

不只是你,很多人烧过了

网友:
谁说10A不够的?我用12A.桨不但是6吋.还是三叶桨.好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CBT6 QFP48

淘宝上根据你距离买就行

收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