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走线方案

楼主(2015-06-20):
如图 大神们的电池都是咋走线的 尝试了好几个 还是怕被浆打到

楼主:
像素太渣 将就着看吧

网友A:
机架镂空位置穿出链接电池,整理好绑在扎带里。

网友B:
我的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ke this!

同款机架 翻过来看一下呗 你焊在PCB的哪个焊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样的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镂空位置穿出链接电池,整理好绑在扎带里。

不太明白 可否上个图学习一下 看你名字眼熟 貌似就是在你家买的架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ike this!

你是啥着了。。都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啥着了。。都焦了

同款,3mm,我是这么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ike this!

这个pcb底板还是换掉吧,能轻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pcb底板还是换掉吧,能轻不少

动力强不差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啥着了。。都焦了

这不是黑了,手机摄像头坏了,分电板上面只有松香的颜色

网友E:
求电机座哪里买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款机架 翻过来看一下呗 你焊在PCB的哪个焊点呀

最后那一张照片,焊在后面那个LED焊盘上,拿蛇皮网包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求电机座哪里买的呀···

某宝:天使羽翼模型【不会违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pcb底板还是换掉吧,能轻不少

换掉的话 电调装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一张照片,焊在后面那个LED焊盘上,拿蛇皮网包一下

哦哦 明白了 谢谢 你加电机座 用的2204吗多大浆呀 我没加1806电机5040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 明白了 谢谢 你加电机座 用的2204吗多大浆呀 我没加1806电机5040浆

飓风2206 2200kv 6040桨 4s 1750mAh 45c
暴力飞5分钟
起飞重量800g带狗
不推荐飓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动力强不差这点

多方减,下来可不是一点吧,我减重后280延长臂,2205,6寸半桨,20A电调,2600电才63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天使羽翼模型【不会违规吧。。。】

应该不会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 可否上个图学习一下 看你名字眼熟 貌似就是在你家买的架子

感觉你们的办法不错。我还是不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们的办法不错。我还是不上图了。

发点优惠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们的办法不错。我还是不上图了。

你家机架这几天刷屏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掉的话 电调装哪里呀

机臂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方减,下来可不是一点吧,我减重后280延长臂,2205,6寸半桨,20A电调,2600电才630克

我是玻纤的,机架就180g,电机也更大,电池200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玻纤的,机架就180g,电机也更大,电池200g

狠减,玻纤减到650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狠减,玻纤减到650应该可以的

呃,已经极限了,又要带狗,又这么个大电池,机架又重,电调必须20a,电机2206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呃,已经极限了,又要带狗,又这么个大电池,机架又重,电调必须20a,电机2206够用了

你800克是带狗重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飓风2206 2200kv 6040桨 4s 1750mAh 45c
暴力飞5分钟
起飞重量800g带狗

飓风电机为啥不推荐,我用的也是2206飓风电机,你这么说我就害怕了,你是为啥不推荐,是质量不好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

下次上碳纤的 记得给我打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已经极限了,又要带狗,又这么个大电池,机架又重,电调必须20a,电机2206够用了

如果换碳纤的 是要3mm的呢 还是6mm的 给个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800克是带狗重量?

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飓风电机为啥不推荐,我用的也是2206飓风电机,你这么说我就害怕了,你是为啥不推荐,是质量不好还是别的 ...

由于某些原因这里不提及一些事,就说我在树林里面炸了一下轴就弯了,轴承有杂音了,而且有虚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换碳纤的 是要3mm的呢 还是6mm的 给个建议

3mm没有6mm刚性强,质量【重量】都差不多。可能6mm风阻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m没有6mm刚性强,质量【重量】都差不多。可能6mm风阻更大

那就上3mm吧 机臂的镂空看着更简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换碳纤的 是要3mm的呢 还是6mm的 给个建议

我的经验是,各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mm没有6mm刚性强,质量【重量】都差不多。可能6mm风阻更大

那点风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点风阻。。。
呃。。这个这个,还是6mm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