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

楼主(2015-06-20):
各位老鸟好,我是新手,刚刚入魔。。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为什么我的QQ飞控,上电后,三色灯没有亮,只是连续的,隔一秒响一声??    十分感谢你们

连线图

连线图

网友A:
你这电调是不带BEC的,飞控没供电

网友A:
可以买个UBEC,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输入端接入动力电池,输出端接到M5/M6或是S.BUS端口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调是不带BEC的,飞控没供电

恩恩,十分感谢,因为是新手了解的还不多,还在学习过程中。。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UBEC,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输入端接入动力电池,输出端接到M5/M6或是S.BUS端口都可以

恩恩,十分感谢,听你们说,我才知道了,可以解决啦,谢谢。。

网友B:
呵呵,做足功课再装机好一点

网友:
隔一秒一响,是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C:
楼主的QQ飞控调试好了么,我也用QQ飞控,定高很不好用,根本定不住,楼主用着怎么样。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QQ飞控调试好了么,我也用QQ飞控,定高很不好用,根本定不住,楼主用着怎么样。

我的也是,F550机架,一起飞就上下乱蹦!

网友(2015-11-07):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QQ飞控调试好了么,我也用QQ飞控,定高很不好用,根本定不住,楼主用着怎么样。

好像没有定高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