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机架各种折腾····

楼主(2015-06-20):
话不多说,先上图,买的电池线太短,不能放到顶板上,,所以电池只能塞肚子了,考虑到还有什么osd啊bb响啊图传啥的留空间·发现飞控没地方放了,接收也没地方放了,无奈之下,只能把飞控接收放顶板上,接收直接塞到摄像机下面···这个机架是没有摄像机减震板的,还好我之前练习的机架有,拿出来垫高,塞一塞还是不错啊,最坑爹的是这个架子不能用6寸的,刚买回来不少6寸的桨啊!!!5寸的没几对了啊····坑死爹了···

网友A:
这不错是我喜欢的结构,是减震柱连接动力仓和设备仓。但得改进下要是拿的太暴力的话上下2层会分家的。在减震球边上再开个5m以上的空能容纳5m尼龙柱,然后找个比减震球高点的尼龙柱设备成上方垫片卡上锁住。这样减震效果也在上下层分家的担心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错是我喜欢的结构,是减震柱连接动力仓和设备仓。但得改进下要是拿的太暴力的话上下2层会分家的。在减 ...

看了3次····意思懂起了,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谢谢提点

网友B:
机架不错,飞控安装位置调下面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不错,飞控安装位置调下面是不是更好

我也想啊,电池那个接头线太短了没法放到顶板上,飞控安到肚子里电池塞肚子又要突出来,固定不好,只能这个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3次····意思懂起了,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谢谢提点

我找了4颗25mm的螺丝,上路螺丝胶,螺母拧到减震球的最大行程还大点点,这样就不会掉了,减震也很舒服,原配的塑料螺丝估计只有15mm

网友C:
飞控,接收还是装中间夹层吧,电池装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接收还是装中间夹层吧,电池装上面

电池线太短了啊~伸不到下面固定的插口去

网友D:
换了一个机架,说明楼主已经是高手了。根本不考虑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一个机架,说明楼主已经是高手了。根本不考虑炸鸡了。

换了三个了,技术还一般啦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机架,怎么没有在X宝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机架,怎么没有在X宝看过

确实很少见

网友:
那里买。。。我有兴趣。

网友F:
玻纤机架还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纤机架还这么贵。

我也觉得有点贵

网友:
空机架多重?

楼主:
我去····没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