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作的小鸡,美嘉欣F47设备

楼主(2015-06-20):
不知道是舍去垂直尾舵还是副翼,两个N40电机 两个美嘉欣47上面的小舵机,翼展52厘米,只算了一下朱机翼重量,没加电机的时候19克,不知道能不能飞,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求大神们帮帮忙,我是新手,这是第一个鸡,以前玩直升机的坏了改固定翼

楼主:
千万不要沉啊,求大神门指点迷津啊

网友:
机身好短哦

楼主:
恩  按真机比例下来的 然后就这么长了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别开副翼了,开了副翼貌似会对升力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别开副翼了,开了副翼貌似会对升力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会很大么?

网友B:
你这比例算错了吧 ,再算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比例算错了吧 ,再算一遍吧

翼展让我加了4厘米,所以偏差会大一点

网友:
先试动力够不够

网友:
飞机做的漂亮。

楼主: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谢谢前辈夸奖

网友C:
不太懂,但我觉得还是开副翼没难度的话副翼效果好点吧

楼主:
谢谢前辈夸奖,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但我觉得还是开副翼没难度的话副翼效果好点吧

我主要就是怕飞起来平衡会不稳定,要不然也不能舍去方向舵,两个舵机好愁啊

楼主:
我不知道动力够不够,反正在地上跑的时候跑的挺快,屋子里没法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