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闲的dan疼,随便做了条毁三观的小A5,扔砖吧。。。。

楼主(2015-06-20):
最近闲的dan疼,随便做了条毁三观的小A5,扔砖吧。。。。
配置,2632.3800kv,3s2200,40a天行者,9g辉胜金属舵机,34浆,FS2通
看图说话

全重650g

32浆和34浆都试过,没跑高速,还没最后选择

舵机,接收,电调全部705两遍

用铝片自己弯了个电机架,绕半圈铜管权当散热

离不开自拍神器

浸水线,自翻效果不错,可以5秒自翻

关于正常跑,没啥好说的,下面重点是去掉盖子以后。。。。。。

最后来个毁三观的gif

关于视频,还没机会去大点的水域测试高速,迟点再补

网友:
沙发。
我先去找辆五吨车运砖头。

楼主:
虾哥说,没有自翻的A5真可怕。
因此为了做自翻,船舱改成开放式,

静态下整个船尾都在水里,一跑起来船尾排水姿态正常

开放式还有个好处就是不怕插水,由于压力差不大不存在解体问题

至于弊端肯定有,电子设备泡水工作,耐久性怕是没那么好

网友:
这船能跳高哈哈

网友:
有意思!这船会跳高!

网友A:
看到头像,吓尿了。哥,我是晶锐群里面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头像,吓尿了。哥,我是晶锐群里面的,哈哈。

不是吧,哪位,群里叫啥名喔

网友:
720度旋转上升,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哪位,群里叫啥名喔

LU  C     KY,没空格,我近期在研究多轴,不过还在玩模拟器。

网友:
可以钻水!

网友B:
为什么你的船,和虾都要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船,和虾都要跳?

呃。。。。。会跑的船见多了,能跳的实在不多

网友:
顶一个,也想自己改,有数据吗?

网友:
砖还在飞行途中

楼主:
最近用34浆跑了下,很跳,打算下回用32试试。

不过2s跑起来很安逸,不翻船。

网友C:
感觉楼主平常是玩飞机的吧,只有玩飞机的在对重量敏感,我也玩过竞速艇,也改过951,但是从来没想过称下有多重

网友D(2015-07-20):
终于搞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