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飞行时间短的问题

楼主(2015-06-20):
各位前辈好!小弟刚入魔不久。自己组装了一台410用来航拍,配置如下:p2飞控,jiyi四合一电调30a,银燕emax xa2212电机,10寸桨,4700三s电池,1000s三s(给图传发射器供电)。全重1.6kg去掉云台相机电池(1000
ma)1.24kg。在全重情况下飞行5分多钟,去掉云台相机电池(1000ma)飞行10分多钟。敢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感觉有点重   沙发带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重   沙发带走了

之前用的是f450的架子更重,换了机架后改善点。现在是没什么可减重了。

网友B:
脚架上的轮子没什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上的轮子没什么用吧

那个只是海绵圈~

网友:
这种机型减重有限,已经可以了

网友C:
换个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架子?

架子173克已经很轻了!

网友D:
这个架子航拍就算了吧, 震得一逼,也是给某些二货吹得出神入化,不是针对楼主,别在意

网友E:
公用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用动力电

你是说所有用电都集中到一块电池上吗?

网友F:
我们的差不多重啊,我无电池 云台 950克  云台200克  电池250克(4S 2200电池)  去掉云台硬挂相机飞8分钟的样子
还有个3S 5200电池 400克重   哎 这机器  啥都必须买最轻的    我的机架232克

减重只有加RMB去更换部件  不如 mini图传 飞控 OSD(其实省掉最好)  电源延长线使用18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差不多重啊,我无电池 云台 950克  云台200克  电池250克(4S 2200电池)  去掉云台硬挂相机飞8分钟 ...

你有图吗

网友F:
刚刚测试了一下  硬挂相机 3S 5200 电池 30C  飞10分钟 下来总电压11.52   1350克 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测试了一下  硬挂相机 3S 5200 电池 30C  飞10分钟 下来总电压11.52   1350克 总重量

换上2200毫安的电池不挂云台飞行5分钟

网友G:
首先 电池不要3s 效率不行 其次 你飞机明显重了 电池要共用就好 其实最主要的换4s 5200 会有明显改善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架子 air350对这个架子来说是不错的动力配置

网友H:
这种小飞机图传就不要单独供电了 直接接动力电 对于这种级别的四轴  10多分钟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飞机图传就不要单独供电了 直接接动力电 对于这种级别的四轴  10多分钟也够了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 电池不要3s 效率不行 其次 你飞机明显重了 电池要共用就好 其实最主要的换4s 5200 会有明显改善 最近 ...

多谢建议!

网友I:
410用AiR350乐天20,4S5200续航随便3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410用AiR350乐天20,4S5200续航随便35以上

你的全重多少?

网友:
店里介绍的视频能飞80多分钟,不知真假

网友:
用4S动力还大

网友J(2015-07-23):
你这个增高脚架那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架子航拍就算了吧, 震得一逼,也是给某些二货吹得出神入化,不是针对楼主,别在意

这架子震??设备震吧。。架子个人觉得真心不错。我装的加3S 3600的电池1010克。第一次觉得四轴原来那么好操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2200毫安的电池不挂云台飞行5分钟

我3S 2200的不挂云台都能飞10分钟。

网友K:
飞机要是想飞好配置合理是最重要的,这个机架已经是同级别最轻的,同时机臂采用了独特的设计在风阻方面减少到最小了.同级别的飞机是无法比的,同时具备的全折叠的方便性能.
配置方面:电机最动力输出的源泉,良好的动力配置和合适的KV很重要,这个飞机适合880KV到980KV的电机,配备9545桨到1147桨,电池使用4S/5400mah/20C,低的KV值会使桨的转速达不到,升力不够,飞行时间不足,这个飞机正常飞行的总电流约为10A-12A,所以20C的电池足够,更大的C数只是增加了重量,对飞机的性能没有好处.
这个飞机最好配置好盈乐天20A电调,因为总电流为10-12A一个电机的平均工作电流不到3A,正常来爆力飞12A都足够,教虑安全和使用4S那么选用好盈乐天20A是比较合理的,更大的电调同样是浪费电池的电能,同样增加飞机的重量.
减化走线是必须的,
电机的配置:
这个机架和电机的反搭配电提高飞机效率的关键,老虎电机air350在这个机架上效率达到电机满载的85%,配合的不错,是经较经济及合算的配置.
air350动力套加上乐天20A电调-4S5400mah/20C电池(2213电机/920KV/9545自锁桨原装): 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1500克,好操控经济的起飞重量为1400到1450克 空机续航38分以上/航拍续航为18到25分,3.5V下来
飓风U2216/900KV-乐天20A电调-4S5400mah/20C电池(1045桨或是1147): 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1700克,好操控经济的起飞重量为1500到1600克     空机续航35分以上/航拍续航为18分以上                        3.5V下来
朗宇3108S/900KV电机-乐天20A电调-4S5400mah(6600)/20C电池(1045桨或是1147,最好是1147桨):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2000克,好操控经济的起飞重量为1600到1750克     空机续航35分以上/航拍续航为20分以上                        3.5V下来
接下看下配置的飞机总重:

这个是使用了最便宜的电池128元包邮的4S/5200mah/20C的电池,性能不能和好电池比,毕竟价格在那里了,通常自已练习飞是最好的选择。
电池重量 455克,一般好电池4s/5400MAH/20c的重量在415克到430克之间的样子。续航会更给力。
3.5V降下来,空机续航30分,航拍续航15到18分的样子。
接下来给出网友的测试
第一个是83分空机长航时测试/注意电池是17500mah/10C的专用电池
?tpa=dW5pb25faWQ9MTAzMjUyXzEwMDAwMV8wMV8wMQ&qq-pf-to=pcqq.c2c
网友的航拍测试

?from=y1.7-1.2
机动飞行测试

远程飞行测试
最后看下我的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增高脚架那买的??

t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t宝

能私信地址吗?我急需

网友J:
引用 楼主:
t宝

怎么你的脚架下面有一节黄色的??不是那个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你的脚架下面有一节黄色的??不是那个海绵

那是加高片。qq2521454371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飞机要是想飞好配置合理是最重要的,这个机架已经是同级别最轻的,同时机臂采用了独特的设计在风阻方面减少 ...

原来那玩意是用来放GPS的啊。。一直不知道用来干嘛。
加长屁股放指示灯去了。回头得改改了。
我装的跟你差不多重。3S3600的电池飞10分钟正常么?下来刚好3.7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原来那玩意是用来放GPS的啊。。一直不知道用来干嘛。
加长屁股放指示灯去了。回头得改改了。
我装的跟 ...

~都比我长!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原来那玩意是用来放GPS的啊。。一直不知道用来干嘛。
加长屁股放指示灯去了。回头得改改了。
我装的跟 ...

可以了,一般下来不要设置3.7。到3.7飞机电能才用了60%左右

网友:
电池还不如用一块5200的电池呢。

网友M:
我的500轴距的4轴用3S2200的也能飞6分钟呢。也带云台和小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500轴距的4轴用3S2200的也能飞6分钟呢。也带云台和小蚁。

你用什么电调电机,重量。

网友M:
飓风U2810KV750桨是11寸的。电调是30A的

网友M:
重量是2.1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M:
重量是2.1公斤

不是吧我才1.6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了,一般下来不要设置3.7。到3.7飞机电能才用了60%左右

设置的是3。6!!下来电压3。7多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410用AiR350乐天20,4S5200续航随便3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飓风U2810KV750桨是11寸的。电调是30A的

难道问题还是出在电机上?

网友:
不懂,帮你顶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才1.6公斤

我之前的一个H4600轴距的机架连电池啥的也就1.695公斤。你这个应该在1.4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之前的一个H4600轴距的机架连电池啥的也就1.695公斤。你这个应该在1.4公斤左右。

没有相机云台才1.4公斤

网友:
我用的800KV,2312的电机,4S4200毫安电池,400轴距,9450桨叶,起飞重量是1553g,滞空时间15分钟
我觉得你还是用小桨,底KV,4S的电池对提高滞空时间有帮助

网友N:
13正解 要么 换电机 要么共用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13正解 要么 换电机 要么共用动力电

已经共用电了,准备换老虎@350电机

楼主(2015-10-15):
问题已解决。换了好盈电调后用3s5200的电池续航力达到15分钟……全重大约1.7公斤。

网友O:
跟我的一样!!我的今天晚上放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跟我的一样!!我的今天晚上放生了!!

…………!~

网友:
就只是换了电调就可以飞15分钟了啊

网友:
我全重1800.。六轴。。。2312KV960.。。3S5200只飞的到10分钟。。。。。冲电进去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