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对转齿图纸

楼主(2015-06-20):
一直在玩450v2,各种升级件买了不少,但是有个问题解决不好,就是对转齿和小齿间隙大了点。所以请有图纸的发一个给我,自己去加工一个稍大点的齿轮,谢谢了。

网友A:
间隙大,应该是装机问题

网友B:
450v2是25T,要不你先换个26T的试试~

楼主:
对转齿不都是25t吗?

网友C:
自己测绘画吧

网友D:
楼主不如改进对转齿安装座与侧板的安装孔,让其可以左右横向移动这样就可以自行修正齿间隙

楼主:
我考虑过把侧板螺丝孔开大点,可以左右调节下,但是这样我怕对转齿座会固定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