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为了发点图,550l安全首飞

楼主(2015-06-20):
         呵呵,收的二手空机加电机,一直很喜欢550l,虽然新入了5.5,还是忍不住搞了台。空机到手后陆陆续续购入了舵机和电调,接收机… 技术不行,够用就行,用的华科尔d10控,只看到rx1002能支持6v,再高不行,低了又不符合舵机电压…用国产控心累,不过目前没失控过,可能也跟我飞得近有关?

另外问个问题,100a电调另一根bec线应该怎么用?

看图,就一个方向的角度…………

网友:
楼主多钱收的

网友A:
这550L还改的旋翼头?

网友B:
华科尔倒是把futaba干掉过。从24用到12s,没问题。
不过这么多钱都花了,还是买个高压的吧,舵机速度力量都好了,你也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倒是把futaba干掉过。从24用到12s,没问题。
不过这么多钱都花了,还是买个高压的吧,舵机速度力量 ...

你一定没看见我用的是K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550L还改的旋翼头?

这个没有吧。。

网友C:
550L好机,原装套机飞了半年了,啥毛病没有,只管耍,省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吧。。

550L不是fbl的旋翼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st舵机把我坑惨了 你用着没事吧 劝你称早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L好机,原装套机飞了半年了,啥毛病没有,只管耍,省心

个人也很喜欢55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L不是fbl的旋翼头吗?

DFC的,可以另外购件改FBL

网友D:
用的kst 515 和215   480直升机我也是D10。。好盈 50a v3好累,,只能5伏输出嘛?

网友:
我也喜欢550L

网友E:
不错,亚拓的机子还是保持特有的一罐风格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DFC的,可以另外购件改FBL

哦哦,我以为都改了fbl的旋翼头呢,原来只有500L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kst 515 和215   480直升机我也是D10。。好盈 50a v3好累,,只能5伏输出嘛?

准确点说是5.2V,这个我直接用601了,也没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