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飞控反应很慢,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6-20):
自从入手p2后!一直感觉这控在四轴上的反应很慢!无法挥洒自余!!!各位大侠有解决方法不??

能否再推荐一款反应灵活的飞控??

网友:
话说我推荐你还飞控会不会被人说是托呢..
pix再向你招手..pix飞起来可以随心所欲..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网友:
换!开源飞控选pix,商业飞控选大疆零度!

网友A:
明白你说的反应慢 这点我比较喜欢 因为我航拍多就要慢 还嫌大疆产品太灵活呢
P2我记得有个运动模式吧 你试试那个
或者用其他飞控 不需要GPS的话可以看看cc3d 另外还有pix apm这种开源飞控 现在价格都降下来了 不过调试要多花点时间

网友:
1.调参软件里面选运动手感,另外姿态模式比GPS模式操控灵活
2.接收机用S.BUS,7通道开关设置舒适手感和运动手感by RC7 CH7。没有S.BUS,就调参软件设置运动手感
3.感度可以调大点,以机器不抖为准

PIX和P2都有,各有长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说的反应慢 这点我比较喜欢 因为我航拍多就要慢 还嫌大疆产品太灵活呢
P2我记得有个运动模式吧 你试 ...

航拍的话,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手感柔和一些合适航拍。

网友B:
选择运动手感会好不少,,推荐PIX 加M8N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运动手感会好不少,,推荐PIX 加M8N

运动手感无法选择

网友:
有问题问良心厂家!

网友:
p2转向是比较肉,有的遥控器支持运动模式,有的不支持,但是现在好像可以在调参软件上设置运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