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烧了 飞燕双流二代550电机要用哪种?33速比的

楼主(2015-06-20):
如题,我的堵转冒烟了,拉儿子童车跑来的,儿子6岁,体重40斤吧,猜的。平滑水泥地面没什么问题,10度左右坡也没问题,就是停车时先关的遥控,没先关接收,以前这样误操作的时候,它就是跑,抓回来关了就好了,这次把绳子搅里了,直接看到550电机冒烟

网友A:
搜航模电机 6v18000转的那种

网友A:
非常感兴趣的是。。。楼主怎么拉的。。。。拉不动应该是原地打滑吧!这么防滑?

网友B:
还好是有刷电机,要是无刷电机你就追不上了……
所以千万记得设置好失控保护
飞燕用的电机好像是6v2万转的童车550电机,具体问飞燕,他有x宝的电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兴趣的是。。。楼主怎么拉的。。。。拉不动应该是原地打滑吧!这么防滑?

两个方法,一是喷底盘装甲,二是粘自行车内带,我都用过,第一种方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有刷电机,要是无刷电机你就追不上了……
所以千万记得设置好失控保护
飞燕用的电机好像是6v2万转 ...

失控保护,还没学会怎么设置

楼主:
有知道这个550电机地址的吗?给个

楼主:
刚才试下,居然还可以用,就是明显没以前有劲,没以前跑的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下,居然还可以用,就是明显没以前有劲,没以前跑的快了

可能内部碳刷有损坏,接触面积和压力减小了,导致电流减小,
或者内部线圈有短路,症状是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内部碳刷有损坏,接触面积和压力减小了,导致电流减小,
或者内部线圈有短路,症状是电机发热严重 ...

试着拆了,没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航模电机 6v18000转的那种

这个是不是转速有一点点低了,我记得大家说的是6v20000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转速有一点点低了,我记得大家说的是6v20000转

2W的没找到。。。。要不。。。兄弟找到了发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W的没找到。。。。要不。。。兄弟找到了发我一个!?

厂家直销6V12V 390 550带齿轮电机 儿童电动车童车大功率马达电机,你看看这个能用不,我不确定,他们家还有6v23000转速的,如果能用告诉我一声,我也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W的没找到。。。。要不。。。兄弟找到了发我一个!?

可能要自己动手小改下,轴可能长,要用拉马换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直销6V12V 390 550带齿轮电机 儿童电动车童车大功率马达电机,你看看这个能用不,我不确定,他们家还 ...

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要自己动手小改下,轴可能长,要用拉马换齿轮

看了没,怎么样,问飞燕他也没理我,只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内部碳刷有损坏,接触面积和压力减小了,导致电流减小,
或者内部线圈有短路,症状是电机发热严重 ...

电机很烫,电池也不经用,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很烫,电池也不经用,短路了?

童车550 45w
搜这个关键词就找到了 买6v2万转的24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内部碳刷有损坏,接触面积和压力减小了,导致电流减小,
或者内部线圈有短路,症状是电机发热严重 ...

今天回家拆了,发现好像真是碳刷出问题了,小风扇碳刷这面有烟的痕迹,碳刷表面不再是平整的U型,而是有明显的磨损,不知道新的电机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没拆过,哦我拆过,不过以前拆的是家里浴霸带排气扇的电机,没仔细看过,坏了就换个新的。看来以后要细心多学习了,没准什么时候就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童车550 45w
搜这个关键词就找到了 买6v2万转的24元一个

我看了,但是这个宝贝描述的是0.3Cm的轴,我量了一下,原来的大约是0.31cm的轴,不知道通不通用,我拍了两个,一个6V20000转,一个6V23000转

网友C:
为什么关控车子还会跑,没信号不是停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关控车子还会跑,没信号不是停下吗?

接收机接收不到正确的信号了

网友:
我的FM控就这样,关控后,一纵一纵的!

楼主:
15元,还包邮,6v20000转,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元,还包邮,6v20000转,能用

最直接的是 找飞燕

网友D:
我要给燕波换无刷电机,但是但是原来的那个电机齿轮我搞不下来,请问楼主有什么办法,或者干脆直接买个电机齿轮,但又不知道是什么规格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给燕波换无刷电机,但是但是原来的那个电机齿轮我搞不下来,请问楼主有什么办法,或者干脆直接买个电机 ...

我也没找到那个齿轮,那个齿轮我是卸下来的,用钳子卸的,这个有专业的工具的,叫拉马,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么小的拉马,能卸这个的。
你找个东西,在下面把电机垫起来,卡住齿轮,然后用个棒状的东西顶着电机轴,砸下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找到那个齿轮,那个齿轮我是卸下来的,用钳子卸的,这个有专业的工具的,叫拉马,但是我没有找到这 ...

砸出来啊,够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砸出来啊,够狠的

拉马,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