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 小改动立马叼爆了。

楼主(2015-06-20):
和朋友一起飞,他su27,我z84起飞后声音明显小于他的飞机,已是我决定把声音弄大点,方法简单通用,就是螺旋桨吸气端放两篇胶布,让他震动发音,
声音大了以后拉急速更有感觉,山头间有回音,还有救护车那种效果,飞机朝你飞来时,声音频率会越来越高,飞理你而去则相反,这是因为声音传输到耳朵需要时间比较长的缘故.飞机越来越近传输时间则越来越短,所以,,,

网友A:
想听声音搞个涵道啊,不过瘾还可以上涡喷

网友:
  你居然作弊

网友B:
传输时间。。这帖别让你物理老师看到,看到打死你。 去搜搜看多普勒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时间。。这帖别让你物理老师看到,看到打死你。 去搜搜看多普勒效应

什么效应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说的没错,声音的频率不变声源在移动。如果声音传输不需要时间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个现象,难道有错吗?
引用一下多普勒效应的原话‘如果波源是固定不动的,不动的接收者所接收的波的振动与波源发射的波的节奏相同发射频率等于接收频率(也就是单个声波到耳朵的延时一致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波源相对于接收者来说是移动的,比如相互远离,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相对于接收者来说,波源产生的两个波峰之间的距离拉长了,因此两上波峰到达接收者所用的时间也变长了.那么到达接收者时频率降低,’就算无线电传输也是需要时间的,长短的问题,如果声音传播速度跟光一样快,以z84那样的移动速度人耳应该感觉不出来细微的频率变化。
何为频率,就是好比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间隔越短频率越高,飞机离你越近时,声音单个脉冲传输的时间不就越短了吗,连串起来就是频率越来越高,提前五百年我话我就把它命名成阿福效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想就能理解的事情。
物理老是才不会打我呢,我念书时物理全班不下前三,还有一次一道题就我一人答对呢。记忆尤新,要不用那题考一下你。

网友C:
不要激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效应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说的没错,声音的频率不变声源在移动。如果声音传输不需要时间自然也就不会 ...

我竟无言以对。。但是看你原帖光提了传播时间是会有种不明不白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竟无言以对。。但是看你原帖光提了传播时间是会有种不明不白的感觉

也许吧是我没有说清楚,如果能再详细一点肯定能懂,我本以为这个只要点一下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多讲,只是单纯的争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听声音搞个涵道啊,不过瘾还可以上涡喷

涵道太耗电,我喷更不敢奢求,有条件飞着也压力大,

网友:
原来是个学霸,改天我也试一下我的Z84

网友:
几寸桨啊,这是

楼主:
朗宇电机2212,2450。好盈电调40a飞腾,格氏2200,30c3s桨是6040的

网友D:
我还是喜欢飞起来几乎不出声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电机2212,2450。好盈电调40a飞腾,格氏2200,30c3s桨是6040的

续航?速度?

楼主(2015-07-26):
这个没测。侧了也只是数据。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感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效应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说的没错,声音的频率不变声源在移动。如果声音传输不需要时间自然也就不会 ...

物理学的很好。频率是两个波峰到达耳朵的时间。

所有的频率,都应该用接收器接受频率来表达。发射端的频率就算固定不变,不同的接受器还是会有差异。声音的波长比较长,和模型速度在同一数量级,所以会变调。

网友:
那么喜欢声音啊,我觉得越小越好

网友:
想听声音搞个涵道啊,不过瘾还可以上涡喷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理学的很好。频率是两个波峰到达耳朵的时间。

所有的频率,都应该用接收器接受频率来表达。发射端的 ...

谢谢夸奖。你也不错

楼主:
谢谢帮顶。发你一张好人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效应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说的没错,声音的频率不变声源在移动。如果声音传输不需要时间自然也就不会 ...

真的是没学过物理的。。。
按照上面的,去搜一下 多普勒效应吧。。。

网友(2016-03-09):
是螺旋桨打到两片胶带发声吗?还是靠气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喜欢飞起来几乎不出声的飞机。。

有同感

网友:
不小心踩着物理学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