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naza lite飞行中间断性闪红黄灯!如何解 ...
弱弱的问一句,naza lite飞行中间断性闪红黄灯!如何解决!

楼主(2015-06-20):
飞到空中才闪,地面没事,闪了后GPS几乎没用!漂移严重!最可怕的是有些无法控制飞机!
弄得今天小炸,差点提控回家!!有过这情况解决啦的大神请明示!!

网友A:
参考naza lite手册,黄灯快闪表示遥控器Tx信号丢失
也就是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的意思
建议重点检查遥控器和接收机,比如遥控器是不是快没电了,接收机电源是否稳定,遥控和接收重新对码,重新调整遥控接收机天线布局之类的

网友:
重新校准指南针模块!你这个是指南针受扰!

网友B:
把naza lite升级到V2,飞机稳定好多

网友C:
刷一下固件升级到v2吧,真心好用,不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