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桨根伤了,有么有专业人士评判一下还能继续用不

楼主(2015-06-20):
运气差伤了桨,不知道还能继续用不,请专业人士评判评判,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专业人士怎么看,反正我是不会再用了

网友:
先判断有其他缝隙没?就这点伤口的话,可以用502深深,再用一些AB胶涂缝,再修好,不过飞行时要注意,勤检查

网友:
不用专业人士 如果我朋友用这样的桨 老子立马和他绝交

网友:
不差钱的话,就换新的

网友:
我算不上专业人士···但是这种样子的桨我不会用啦····也奉劝楼主不要用了····

网友:
我看能用,上AB胶抹平。

网友A:
先不讨论射桨的问题,用这桨,拍出来能没果冻?

网友:
这问题发出来只能得到一个回答,扔掉吧~~
心疼归心疼,伤到花花草草事可就大了。。。
谁都不敢说这桨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B: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首先要检查伤口处向里的地方是什么状况,这一点很关键。假如伤只是在伤口处(用手指用力捏,里面没有丝毫的受伤的感觉),这样的大桨是可以修复的。因为直机大桨根儿的吃力的地方不在现在的伤口处。修复方法:1.从伤口处向里滴几滴502。2.用好品质的AB胶把伤口粘合补齐。3.小钢锉修出外形。4.用白色自喷漆补漆。我的泰世X7大桨也曾这样伤过,修复后一直在用。

网友:
不用为好,如果用的话,机机或许也能飞上去(桨不平衡,震动大),一旦射桨的话后果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首先要检查伤口处向里的地方是什么状况,这一点很关键。假如伤只是在伤口处(用手指用 ...

好专业,能加个QQ聊2句吗?6

网友:
桨尖还行,这桨根有点吓人

网友C:
关键是看 有没有向里的裂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不讨论射桨的问题,用这桨,拍出来能没果冻?

你是多轴玩多了吧·····人家玩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多轴玩多了吧·····人家玩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看 有没有向里的裂痕

我们所见略同!

网友E:
此题是多选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不讨论射桨的问题,用这桨,拍出来能没果冻?

果冻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