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话说5轴用什么飞控好,,

楼主(2015-06-20):
真不知道用什么好了,要不就干脆当3轴模式飞,前面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前来,当一个信号输出,这样怎么样,,,

网友A:
  还有五轴啊?这么大事我怎么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五轴啊?这么大事我怎么不知道。

是啊,有时间搞一搞

网友B:
任何支持自定义混控的飞控都可以,只不过混控表算起来麻烦

网友C:
当y3飞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支持自定义混控的飞控都可以,只不过混控表算起来麻烦

我靠,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y3飞应该是可以的!!

我也是这莫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看不懂,,,

那你当作‘Y3’飞的时候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