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想换lite他们的区别,主要想知道没有gps想旋停。

楼主(2015-06-20):
乐天的电调,4元的浆,朗宇的电机。不知道这两个控的区别,不带gps的话有区别吗?现在飞完全不行,只敢飞五米,主要是很不稳。为什么听说lite很稳,想不通,有大神可以解释啊,想知道为什稳,确实稳吗?

楼主:
指南针是需要gps吗?求大家指点。

楼主:
是我发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南针是需要gps吗?求大家指点。

指南针不想要gps。有电磁传感器就行。
KK不带自稳,就是歪歪了不会自己矫正,但是正常飞还可以,挺练习技术的。
我是从kK-MWC-APM 这样过来的,KK你用双面胶安装下,估计也挺稳。
naza 没有玩过。,商品飞控应该比较智能。

网友:
你这个飞控在哪里?
为什么是反过来的?
倒装浆?

楼主:
kK飞的累一点儿高就看不到了~飞控在正面

楼主:
上面多有什么传感器

楼主:
没有人懂?

网友:
本人用lite,跟kk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网友:
对于kk来说,我用680轴距的都超级稳

网友:
再就是可以刷成v2

网友:
新手用kk 估計玩不久..完全手動..建議最少也得找一個自穩效果好一些如 mwc..如用商控那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