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XP 在航模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20):
EXP 在航模中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直接的意思是函数。简单理解为固定翼的曲线设置,是为了使动作更加柔和、平顺。

网友B:
摇杆位置和舵面位置的映射关系
比如将EXP调成负数,虽然总舵量不变,但摇杆在中立点附近时舵量减小,操控更加柔和。摇杆远离中立点时舵量增大。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的意思是函数。简单理解为固定翼的曲线设置,是为了使动作更加柔和、平顺。

多谢 不过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位置和舵面位置的映射关系
比如将EXP调成负数,虽然总舵量不变,但摇杆在中立点附近时舵量减小,操控 ...

多谢前辈  很容易理解! 大概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

futaba 14 sg

网友B:
14sg有图像直观显示EXP的大小,那个界面的坐标图里,横坐标是摇杆位置,纵坐标是舵机动作的位置。曲线弯的越厉害,exp的值就越大。
另外EXP值一般都是用负的,你这个就是-30%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有图像直观显示EXP的大小,那个界面的坐标图里,横坐标是摇杆位置,纵坐标是舵机动作的位置。曲线 ...

多谢前辈指点!回来我看看!

网友:
这个EXP都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C:
打个比方:  以日本手为例。
动作粗糙些的模友,左手前后动作(升降), 往往不自觉带有一点点左右的动作(方向)。 调整exp,使摇杆在中间位置的时候不再敏感。
操作细腻的模友,也可能把摇杆中间位置调整的更加灵活,为了做出更剧烈的飞行动作。
但是EXP的调整不影响摇杆最大行程映射的输出量。
比如:摇杆打到极限,舵面偏转45度。无论如何调整exp ,摇杆到头,舵面都是45度。 exp影响的只是摇杆中间位置两侧的输出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个比方:  以日本手为例。
动作粗糙些的模友,左手前后动作(升降), 往往不自觉带有一点点左右的动作 ...

更为详细的解释 多谢前辈指点!在此谢过!阿弥陀佛

网友D:
刚开始练3D,还不懂设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练3D,还不懂设曲线

我也是 一起学习!

网友E:
exp的设置,最直观的好处在于可以使得飞机动静皆宜,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谁用谁知道,这是由先进航空技术发展给航模带来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exp的设置,最直观的好处在于可以使得飞机动静皆宜,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谁用谁知道,这是由先进航空技术 ...

多谢 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杆位置和舵面位置的映射关系
比如将EXP调成负数,虽然总舵量不变,但摇杆在中立点附近时舵量减小,操控 ...

解释的很通俗易懂补充一点 不同遥控的exp曲线参数有可能是正负相反的 比如jr和futaba的exp曲线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C:
打个比方:  以日本手为例。
动作粗糙些的模友,左手前后动作(升降), 往往不自觉带有一点点左右的动作 ...

我是一个仅仅入了遥控的超级新手,看了各位前辈的说明,觉得exp是不是就是和tan函数图像一样,中间部分舵机变化量小,而两边部分舵机变化量大?(对于exp取值为负而言),那么一般飞固定翼飞机这个值取多少合适呢?升降和方向舵分别设置多少合适呢?大翼展飞机和小翼展飞机在这种变化上差别大不大?

网友C:
这个数值不确定,根据自己操纵习惯来定吧。我周围朋友设置一般在20%~45%不等。在futaba 4VF的年代,照样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值不确定,根据自己操纵习惯来定吧。我周围朋友设置一般在20%~45%不等。在futaba 4VF的年代,照样飞 ...

多谢指点!

网友(2017-03-26):
终于找到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又张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