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LINK433转发板与10C原装接收机的接线图

楼主(2015-06-20):
有知道的帮忙一下,怎样才能实现至少9或10个通道的控制谢谢

网友A:
一个转发板最多只能控制八个通道。你到群里问一下,看有没有明白的。

网友B:
用两个接收机串联。

网友B:
用2个8通的接收机串联起来,然后分别设置1号接收机,2号接收机,都与发射机对好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