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 有时候飞着突然有0.5M秒失去动力!求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5-06-20):
S500 有时候飞着突然有0.5M秒失去动力!已经累计飞了大概100架次左右,有几次这种状况,还好都是在温柔飞行模式。没有出现在暴力飞行模式中。不然,要郁闷了。现在都不敢太暴力飞!求帮忙分析原因!遥控器?接收机?电池?。应该是,四个电机都失去动力,才怀疑遥控!接受!还有电池!或者电池接口!怎么才能测试出来,用的是CC3D不带日志!!电池TCB 5200MAH ,遥控是福斯I6,此机当练习机用!

网友A:
咱两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的是小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两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的是小穿越机

怀疑遥控器问题,设置的是失控切断动力输出,电池看起来焊点没问题。飞控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遥控器问题,设置的是失控切断动力输出,电池看起来焊点没问题。飞控问题应该不大!

接收应该能用切换飞行模式试出来,就怕时有时无的故障

网友:
不是电源焊点,检查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