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直升机开装啦

楼主(2015-06-20):
中午直升机到货,新人第一架,很兴奋啊,直接用装机过节了,截止晚上把机械的部分装好了。上图分享下快乐~~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我这个450是GPRO版本的,调整起来和3GX一样么?
到货

开箱

开始装配啦

旋翼头

倾斜器

组合

机身

尾旋翼

安装尾杆,电机,大齿轮
亚拓的做工真是没的说,安装起来很顺手,配合非常好。但是说明书就有些差了,首先是中英文在一起太乱,不如分开出两本说明;再有就是买的是GPRO版本还是原来3GX的说明;最严重的是装配顺序不合理,比如按说明书顺序安装尾杆时还需要拆开主轴轴承座与机身组合,安装旋翼头到机身上,限位器需要拆下才能装进去,电调的盖子过早装上,导致调整电机齿轮位置时还需要卸下。。。

网友:
看到新鸡鸡真是兴奋

网友A:
烧钱之路正式开启

网友B:
这真是lz第一架直机?

网友:
祝爽炸吧

网友C:
等待你精彩的第二帖~

网友C:
祝贺你成为机友一员,意味着烧钱和磨难的开始。此前要勤练模拟多向老鸟观摩并寻求他们的指导。

网友C:
祝早日首飞成功。

网友C:
安全第一享受在后。

网友:
貌似楼主不是新人,不然楼上这些大侠非把你吓着,但安全说真的是绝对绝对重要的问题,重复多少遍都不为过,因为在这里安全是排首位的一,像快乐呀等等其他是后面的零。且玩且珍惜吧!祝楼主好运!

网友:
入模魔爽飞

网友C:
竟然可以在办公室装机,楼主惬意的

网友:
如果真是新手,就要特别注意了,找人带带,练好模拟,有秒炸的心理准备啊,

网友:
真是新手的话,我权你先把原装桨先别装,买几副便宜的普通桨,先练练习起飞,不然你就郁闷坏了。包括尾桨

网友D:
我的GPRO装不了程序,反复折腾了好长时间,问他们卖家说电脑操作系统不是正版的,就废了,装了K8,还能用,但起飞时总是遥遥晃晃的,很吓人,很容易刷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GPRO装不了程序,反复折腾了好长时间,问他们卖家说电脑操作系统不是正版的,就废了,装了K8,还能用, ...

啊,这么惨啊,我也用的盗版系统,难道要出事。。。

网友:
gpro很好,手感蛮好的

网友:
同机帮顶~~~恭喜lz入坑

网友E:
原厂螺丝建议换掉,要么就不要用原厂的螺丝胶。

网友:
没看见控啊?准备用什么控?

网友F:
然而一定要检查好啊。。。。螺丝上胶什么的,不然好不容易飞起来,就来个尾舵失灵什么的,更烧钱。。。。(我就是这样。。。。)

网友C:
好机,祝爽飞

网友:
DFC的旋翼头,够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钱之路正式开启

吓到我了,是说要狂炸然后换配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lz第一架直机?

对啊,所以很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厂螺丝建议换掉,要么就不要用原厂的螺丝胶。

控用Futaba 14SG。为什么要换螺丝和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而一定要检查好啊。。。。螺丝上胶什么的,不然好不容易飞起来,就来个尾舵失灵什么的,更烧钱。。。。( ...

谢谢提醒

网友G:
你配的是什么摇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么惨啊,我也用的盗版系统,难道要出事。。。

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配的是什么摇控呢?

Futaba 14SG今天有事没弄,不知道盗版系统到底能装不。。希望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用Futaba 14SG。为什么要换螺丝和胶?

因为……你炸鸡后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