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和30分钟达亚550组装过程,感谢sampson 支持。

楼主(2015-06-20):
       以前看到达亚550折叠机架,想着出门方便携带,所以一直关注此机架,近期看论坛sampson 贴子,便有了自己组装一台的行动,组装过程曲折,不是东少个零件就是西少个线材或又是电池、插头寄错,电池串头又寄成并行头,一体机按钮无效返厂,BEC烧毁等,装机过程可畏是经历各种不顺。。。就这样往返一个多月过去了,终于今天组装完成,说说大家关心的内容吧,配置方面我和sampson 配置差不多,细节略有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动力:E800 简套 快拆浆大疆 13寸;乐天40A;
飞控:雷家的PIX + M8N + 3DR 433 500mw;
BEC:  4块的 DC 自调稳压 这点,sampson 有区别,原因是不知为何烧了一个元件,虽然卖家给换全新,也不敢冒险。在这里说一下,卖家服务真心不错;
电控:天九二代;
图传 5.8G 600mw,地面采用一体机
云台未安装,目前硬挂
OSD:还没安装
电池:以下全航线飞,悬停估计会更久,风2~3级左右,6S 5200mah 3.7V报警,21分钟 落地回压3.76;
          6S 10000mah 20C 3.7V 报警 30分钟 落地回压3.77;
配重: 祼机1447克+ 5200电池 730克 + 10000电池 1300克

上图开始组装

上图,全新的打开包装线就断了,卖家重发货

上图,机体走线,机体内空间非常有限,不知道sampson的图传,数传,OSD怎么放进去的

上图,多功能BEC一通电不知为何烧了一个元件,虽然卖家给换全新,也不敢冒险。在这里说一下,卖家服务真心不错,满分5分的话,我给6分,这服务值得大家分享;

上图,直接用两个 5块一个的DC自调稳压模块,分两路供电,一路5V分两线;另一路12V分三线;

上图,开始调DC需要的稳压值;

上图,安装部线

上图,预留10000mah电池位置及上电池后的效果,为图传预留位置;

上图,祼机1447克,没安装云台 和 OSD

上图,安装完调试起飞

网友A:
这套配置大慨要多少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配置大慨要多少錢呢?

不算电池,仅动力 + 飞控 + 图传+机架 估计 4K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算电池,仅动力 + 飞控 + 图传+机架 估计 4K多

还是先玩玩穿越机,以后再想,还有大風天这550能抗得住多大的風呢? 29km/h能抗得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玩玩穿越机,以后再想,还有大風天这550能抗得住多大的風呢? 29km/h能抗得住么?

这个动力配置4-5级风妥妥的。

网友B:
楼主!!我的3S 10000MAH+云台+山狗和全套自重都2170克了。没必要上6S,最多也只能4S  5000MAH,不然太重了

网友:
固定翼飘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3S 10000MAH+云台+山狗和全套自重都2170克了。没必要上6S,最多也只能4S  5000MAH,不然太重了 ...

动力也纠结很久,最后用了E800动力,所以选择6S电池,如果用其它的电池,力效不是最佳

网友:
这个机架不错,考虑中......

网友C:
我跟LZ配置几乎一模一样了,E800+乐天40A+PIXHACK+M8N+多功能调压+6S 5200,空机我飞了18分钟下来还有3.8估计能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LZ配置几乎一模一样了,E800+乐天40A+PIXHACK+M8N+多功能调压+6S 5200,空机我飞了18分钟下来还有3.8估 ...

20分钟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上了云台和狗后,能不能达到20分钟。觉得还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也纠结很久,最后用了E800动力,所以选择6S电池,如果用其它的电池,力效不是最佳

我的悬停计时,10000MAH  3S飞了21分钟,降落电压为3.65V,最高回压到3.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悬停计时,10000MAH  3S飞了21分钟,降落电压为3.65V,最高回压到3.71

也是用的E800动力吗?用3S电池,担心图传供电压不稳影响最佳有效做功

网友D:
前天用5200电池飞到3.5V,2.3kg出头,飞了整26分钟航线,下来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天用5200电池飞到3.5V,2.3kg出头,飞了整26分钟航线,下来3.6。

我们这种配置,用5200和10000 6S电池,整体来说效率很一般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种配置,用5200和10000 6S电池,整体来说效率很一般哦,

用5000电池正好,力效也不错。10000太重了。

网友E:
楼主试过4s电5000飞着怎么样,效力如何?

网友:
飓风U3508的动力,比起大疆E800来说,哪个的拉力更充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用的E800动力吗?用3S电池,担心图传供电压不稳影响最佳有效做功

我用的是恒力源的4112--720KV  用1235桨,电池从原来的3S  3300并联改成3S  5000MAH,最后又上了3S   10000MAH,  但是重量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000电池正好,力效也不错。10000太重了。

是的,应该5000或者5200,6S电池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平衡点,也就是电池越轻越好,控制电池600克左右,5200 6S 用15C 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恒力源的4112--720KV  用1235桨,电池从原来的3S  3300并联改成3S  5000MAH,最后又上了3S   100 ...

你的KV比E800 KV 350高一倍,用底电压确实可以,其实长航时,低KV,大浆,高电压,超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过4s电5000飞着怎么样,效力如何?

KV350摆在哪,低KV,如再低电压,转速有限,拉力不大,以大疆电机公布参数
6S 满油门单电机拉力2100克,最大电流13A
4S 满油门单电机拉力,估计 1400克(三分之二,实际可能不准,应该是递减公式计算)估计电流会达到17A左右
对于E800电机,做功力效,还请论坛大神们给予补充和纠正

网友F:
老九电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九电池,,哈哈

是的,九泓的电池真的不错

网友:
喜欢这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