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轴云台怎样实现通过遥控器来控制???

楼主(2015-06-21):
如题,想给4轴配个3轴gopro
云台
,就网上卖几百圆的那种,想通过地面的
遥控器
来控制云台动作,不知道该怎么弄,需要些什么设备或是软件要怎么设置,还请各位大神多多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用遥控器上的旋钮通道就可以了嘛

网友A:
用遥控器的旋钮通道

网友A:
云台信号线插到接收机上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