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别的练习机 如果要装四冲发动机 是不是需要上90级别 ...
40级别的练习机 如果要装四冲发动机 是不是需要上90级别的?

楼主(2015-06-21):
40级别的练习机 如果要装四冲
发动机
是不是需要上90级别的?

网友A:
搬张沙发坐顺手拿分

网友B:
52就行了,大一个级别就够用了

网友C:
最多上到70级四冲

网友D:
康克40下单翼,用的三叶61四冲飞的很惬意。280CC油可以飞到15分钟

网友E:
楼上正解,61四冲,飞到你眼花手抽筋......

网友F:
我曾在40级练习机上用过三叶四冲61和OS62V,保证你垂直爬升没问题

网友G:
40级一般飞航道,就用40或46的二冲发动机。
如果想动力富裕,机动性再好一些,就要用52发动机。
52的二冲相当于61的四冲。
但都说61的不太好,不如70的。
所以70四冲的选择,是对的。

网友G:
至于90级别的,就太夸张了.

网友H:
40教练机装4冲发动机最多只能装70或者7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