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短卡电调求助

楼主(2015-06-21):
前几天给自己的国产1:18换了一个接收机,对频时出了点问题,试过好几次才成功,当时用的是无刷电调的BEC,开关了好几次,结果好像把电调烧了。现在插到接收机上接收机的灯只闪了一下就灭了,之后就不再供电,但电调的灯一直闪。试过用外置BEC供电也不行。想换一个电调,但原配件早已停产,淘宝上貌似也没有尺寸合适的电调。求模友看看能不能修,或推荐一款合适的电调。

网友:
接收还能用吗?能用的话,那就换电调吧!建议换“好淫”的16BL30

网友:
这款电调价格和楼上差不多    不知道性价比如何     仅供参考
【DgLiLo】25A车用双向无感无刷电调 1:18 1:16适用

网友:
什么接收机,是富斯的就换接收机吧,接收机烧了。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情况。

楼主:
接收机试过,没问题,就是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