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燕(又名TONY)-50级

楼主(2015-06-21):
飞燕(油电两用)
翼展:1540
机长:1120
起飞重量:2700-3000克
收放起落架
京商品质、
择日装机

原机由日本川崎公司生产,由于临近二战尾声,最终飞燕未赶上二战中应用。由于仿制德国的水冷式发动机,可以把飞机头部做得较小,减少风阻,提升飞行性能,所以飞燕和日本先前的其他战机长得很不相同,外形很象欧洲战机了,比如喷火、BF-109等,都是头部比较小的飞机。

楼主:
桨12-13吋,最大用到13吋,翼展大,风阻大,要飞高速,大家看看用什么电机。

网友A:
hobbyking的包邮买的?

网友B:
油机改电么。。。弄个4255够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改电么。。。弄个4255够飞了

4255不够的,4255适合2.2-2.5公斤飞机,比如阿波罗50,但2.7-3.0公斤的飞机至少要用到5050电机或以上。因为像真机不是仅仅能飞就行,要飞出气势,要飞出动作,要飞出速度来,所以选择合适的电动机,合适的KV值,是前期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好在厂家提供了桨的技术参数,电动可以用13吋桨,那么就可以通过桨和起飞重量这两个重要参数,来选择电机。

网友:
请给个 购买方式谢谢

网友C:
4255 505KV 14*7桨 6S动力,是标准的50级动力,用13寸桨,不知可以配什么电机。更何况你要用像真机吊机么,拉力大不等于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5 505KV 14*7桨 6S动力,是标准的50级动力,用13寸桨,不知可以配什么电机。更何况你要用像真机吊机么, ...

4255 505KV,如用于3D机,只能适合2.2公斤的飞机。如4255用于3A机,可以用590KV,5S,配14x6-14x7桨,适合飞机重量在2.3公斤。众所周知,京商品质的50级系列二战像真机,一般设计的就是配备5S电池,所以6S电池是放不进去的。这架飞燕要做动作,但不会用于作3D动作,而是类似于3A的动作,当然3A机也需要动力强劲,而且还要有速度。这架二战像真机,不是3D机,飞起来必须要有速度,像真机玩的就是高速俯冲,超低空全油门通场,紧贴自己身旁擦身而过,充分感受它的震撼,所以高速度是硬道理。也就是既要动力强,又要速度快,且只能用5S,由于飞机机头高度限制,最大只能用13吋桨,起飞重量又达到了2.7-3.0公斤。翻译过来,也就是说这个设计中,电机不能太小,KV值不能太低,螺旋桨不能太大,螺距也不能小。所以这又是一项电动机动力配置的考试,欢迎各路电动飞机高手来出谋划策,谢谢!

网友:
不错很漂亮飞起来肯定很拉风

网友:
涂装好看吗?

网友:
很好,值得一撸

楼主:
大家给出出主意,看看这架飞机电机该怎么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4255 505KV,如用于3D机,只能适合2.2公斤的飞机。如4255用于3A机,可以用590KV,5S,配14x6-14x7桨,适 ...

不知这飞机的起落架高度如何。以之前飞京商50级109和190的经验,感觉放12-13寸桨合适,14就大了。

电机我觉得在银燕GT4020,COBRA 4120/4130这个级别差不多。挑个合适的KV值咯。

电池方面,其实这个级别的电机设计大都是基于6S为主流电压来设计了,5S当然能支持,但感觉比较小众了,电池通用性也比较差。当然了,如果手边电池多就无所谓了。

PS:我的京商50级装完起飞重量一般都在3.2-3.4K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有一架京商的BF-109,桨只能最大用到13寸桨,这架飞机也是,高度和BF-109雷同。但这架飞机是越 ...

同好探讨,就别说啥感谢啦!

我觉得京商这些飞机原本都是为油机设计的,后来改了电,大体结构并未改变。其实配动力的选择不是很多。还是喜欢以前飞过的1米4的F8F,腿够长,16寸桨都能勉强放得下。

回归正题。有个不是好办法的办法,可以试试。我之前有台前三点机型,起落架高度有限,但装机的时候手边没有合适的电机,现成的只有银燕GT4030,动力略超配,按照厂家数据桨用的是15-16寸。我虽然是用6S,但420KV还是不够动力。于是尝试用14*10的慢速宽木桨,效果相当不错。装好起飞重量3.45KG的飞机,全油门弹射起步3-4米就能拉起离地并且保持50度以上迎角加速爬升。高速彪到170。基于这个思路的话,可以试试木桨,负载更大,同样KV下配桨尺寸要比APC塑料桨小1-2寸。这样电机的选择范围就会更大。螺旋桨的选择需要有一些经验参数做参考了,不过好在螺旋桨不贵,即便买错了损失也不大。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好探讨,就别说啥感谢啦!

我觉得京商这些飞机原本都是为油机设计的,后来改了电,大体结构 ...

对了,顺便说一下,这样做的话有个小缺点,就是电机最高转速的那段力量发挥就比较不明显一些,而相反起步的时候和低速猛加大油门的时候,动力来的非常暴力,就像飞机屁股后面被点了个火箭似的。 换言之,油门曲线有些变形了。如果对油门操纵细腻度有要求的话,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油门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好探讨,就别说啥感谢啦!

我觉得京商这些飞机原本都是为油机设计的,后来改了电,大体结构 ...

多了一个新的思路,从螺旋桨的材质考虑,确实木浆比APC桨轻,如选择螺距大的木桨,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在红猪水机上也得到同样的印证。顺便说一下,我们的红猪(50级水机)主要有两种装备,一种是4250,, 710KV  13x6.5桨  5S5000毫安,另一种是5050,610KV  13x6.5桨  5S5000毫安。
另外,我现在有一架现役的BF-109,109的配置是5050电机,710KV,80A电调,13x6.5APC桨。那个配置还是算相当成功的,速度和动力都很满意,爬升有力,又能高速低空通场。其实那个飞机已经是超配了,710KV,应该是用4S,但我已经用到了5S,下来设备温度都比较高,所以那架BF-109,已经把这个电机用到顶了。BF-109的外形尺寸是长1210,翼展1420。但目前这架飞燕,机长仍是1210,但翼展却是1540,整整大了120毫米,阻力要增加很多,这个在模型飞机上等于至少要增加了10级,所以动力要重新设计,正在纠结中。
如选不到合适的5060电机(希望KV600-650),目前有三种备选方案(都可以从中换木浆测试),
1、5050电机,710KV,80A电调,13x6.5桨,5S5000毫安
2、5050电机,610KV,80A电调,13x6.5桨,5S5000毫安
3、5050电机,610KV,80A电调,13x8桨,5S5000毫安

另外,你提到的起步时会大动力,这个我在日常的飞行中也发觉到类似问题,在起飞离地过程中,大油门时,飞机会略向左偏,遇到风力大的侧风,会更明显,这是由于强大动力反扭照成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在飞机的起飞阶段,速度还没上来,刚离地,如果左偏,那是极其容易失速炸机的。解决的方案,就是在地面加长滑跑距离,慢慢加速,保证在其起飞时,速度上来,避免反扭。
目前这架飞燕,翼展比较大,如果还是采用13寸的桨,估计反扭问题,应该会稍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了一个新的思路,从螺旋桨的材质考虑,确实木浆比APC桨轻,如选择螺距大的木桨, ...

我倒觉得翼展大未必阻力就会大,通过对翼型的调整完全可以避免展弦比加大带来的升阻比增大。不过以京商设计飞机的手法,恐怕不见得会是这种结果就是了。
电桨比较薄,适应转速也高,所以飞起来桨尖啸叫声也大。用电机飞木桨,相反能更多的听到螺旋桨拍击空气带来的多普勒音效,其实也蛮有味道的。可以试着感觉一下。呵呵

我昨天提建议的时候忽略了后三点怕反扭的问题了。特别是京商50级机型还是坑爹地使用一块平板做垂尾(109就是这样,不知道KI61是否也是),就更怕反扭。起飞操作要特别小心。实话说,我已经半年多没飞后三点了,自打最后那架109飞到老旧被我退役以后,我就再不入后三点了。所以,我压根脑子里机没有后三点这根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觉得翼展大未必阻力就会大,通过对翼型的调整完全可以避免展弦比加大带来的升阻比增大。不过以京商设 ...

ki-61,也和109一样,尾翼一块板。由于京商的109和ki-61都是起落架设计得平直,没有设计成前倾,所以在降落时,起落架放下的位置正好也是飞机重心的位置,地面只要稍有不平,很容易磕头擦桨。我现在除了一架全球的塞斯纳是前三点的,其他的都是后三点的,降落,肯定是前三点的好降。

网友:
期待lz完成的那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ki-61,也和109一样,尾翼一块板。由于京商的109和ki-61都是起落架设计得平直,没有设计成前倾,所以在降 ...

起落架好解决啊,在收放机安装位后两个螺丝位安装的时候垫两个垫片就可以了嘛。

网友E:
飞机挺好呀!日寇可恶,买个喷火空战,日寇只许输不许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挺好呀!日寇可恶,买个喷火空战,日寇只许输不许赢!

我“喷火”也有的,一直在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喷火”也有的,一直在飞。

喷火的升降舵好大。。。。。。

其实未必需要拘泥于原厂配的舵机收放和钢丝腿。我的109改了蜗杆收放和避震腿,效果很不错,落地明显不易弹跳。当然像真度也进一步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