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接收少了个元件,求好心人帮忙看看

楼主(2015-06-21):
少了一个元件,现在20米就失控,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应该是电容或电阻,但我不知道规格

焊天线的时候把旁边那个元件搞丢了

焊天线的时候把旁边那个元件搞丢了

网友A:
就是个小电容,找个废的手机板子啊啥的,看大小颜色一样就换 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小电容,找个废的手机板子啊啥的,看大小颜色一样就换 了就行

我从坏电调上拆了个100多nf的电容焊上去拉距只能拉10多米,应该要特定规格才行吧

网友A:
那可能是你天线焊的不对,心和地两个焊点才对,这个电容一个脚的那个大圆焊点下面是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天线焊的不对,心和地两个焊点才对,这个电容一个脚的那个大圆焊点下面是天线吗?

对啊,当时就是焊天线把那个元件弄丢了,没那个元件的话天线就相当于悬空的

网友:
找原厂联系一下,

网友A:
那好我晚点查查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好我晚点查查参数吧

哦哦,多谢!

网友B:
就是个十皮法左右的高频电容。找个旧手机相关的发射电路到天线端的线路中就有,但千万别拆了个高频阻流线圈或陷波器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十皮法左右的高频电容。找个旧手机相关的发射电路到天线端的线路中就有,但千万别拆了个高频阻流线圈 ...

这样啊,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