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楼主(2015-06-21):
250碳纤机架  装cc3d 按正常步骤调参   为什么连最基本的自稳都不行呢    求各位的参数

网友A:
找个空的地方试下自动调参,别人的感度不一定能用,重量重心动力不一样

网友B:
你确定开关打在自稳模式。。。要是抖感度就调低点,我是默认参数飞的。。。稳得不行。。。

网友:
震动大不?大了会侧翻

网友C:
确定震动是不是大了,看看滤波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空的地方试下自动调参,别人的感度不一定能用,重量重心动力不一样

自动调参在哪块   新手还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开关打在自稳模式。。。要是抖感度就调低点,我是默认参数飞的。。。稳得不行。。。

默认参数飞了   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震动是不是大了,看看滤波开了没有

有震动  滤波在哪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震动  滤波在哪开

看我以前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