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10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15-06-21):
新装蓝色工坊400轴距小四轴,e310动力,乐天20a,4s6600电池,起飞重量1400g,室内随便旋停飞了7分钟下来,发现电机很烫手,觉得奇怪啊,其他多轴电机从来不会这么烫。有用e310的兄弟有类似现象吗,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400机架怎么样

网友A:
我用大疆E310动力组装的S550六轴,4S5000亳安电池,悬停飞行7分钟,电机40多度,发热比飓风2212严重多

楼主:
机架很不错,150g,很小巧很便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很不错,150g,很小巧很便携

我也打算入这个架子,就是太贵了

网友:
说真的 这电机上3S比较合适

楼主:
3s 4s都试了,3s时单轴320克,4s时单轴350克,但感觉电流都有三点五安以上,效率比我预想的低啊

楼主:
发热严重效率怎么会高

网友B:
lz用多大的桨?4s只能上8寸桨

网友:
这个电机phantom2后期版本和phantom3都在用,肯定不会有大问题。楼主看下是不是感度设置有问题,如果超调了,电机会始终处于半堵转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多大的桨?4s只能上8寸桨

标配就是九寸桨

网友:
960kv配9寸桨 ,上4s 该高了,配3s该正常,我的2212 920kv apc 1045mr 3s 3300ma飞12分钟微温

网友:
e300 拉1.8kg东西  电机烫手

网友:
LZ感度多少

网友:
我的e310配乐天20a,猛禽360整机带图传云台 3s5100电池重1.42kg,飞行十分钟下来也是烫手

网友:
用e305吧  310是960kv本来就是3s用的  305是800kv适合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大疆E310动力组装的S550六轴,4S5000亳安电池,悬停飞行7分钟,电机40多度,发热比飓风2212严重多

我记得标配是3S电池吧

楼主:
经过几天外场试飞,发现也不那么烫,可以接受吧,反正飞半小时下来没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效率没想象的高,可能是没用原厂电调的原因

网友:
我e310全套,s550六轴。m1.3.5电机发热远远超过其余三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控nazalite

网友:
4s就是这样。没关系。

网友C:
正常现象

网友D:
慘情問題~~~~
答案就是 >>>>>>>>>>>>>>>>>>>>>>> 螺絲過長, 引致短路~~~~
我都是受害者之一

网友E:
看看电机转动费力不?是全部热还是个别热,个别热就是配重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