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B 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06-21):
206B 并联充电每次都会跳出这个中断(单组冲没这个问题),,,然后继续重新冲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中间只中断一次,,,,,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显示容量超过限制,所以中断了。你设的容量小了。当充电器检测到充电容量大于你设的截止容量时就终止。所以你一块电池在设的范围内,两块就超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容量超过限制,所以中断了。你设的容量小了。当充电器检测到充电容量大于你设的截止容量时就终止。所以 ...

朋友 谢谢您的解答,如果不设容量冲 每次断掉后 继续冲对电池或者充电器有没有影响?如果每次都要冲不同的电池设置容量,那不是麻烦了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谢谢您的解答,如果不设容量冲 每次断掉后 继续冲对电池或者充电器有没有影响?如果每次都要冲不同 ...

没影响。你直接把容量设大点,就不用每次设了。没事的,这个保护功能基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你直接把容量设大点,就不用每次设了。没事的,这个保护功能基本没用

好的 万分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你直接把容量设大点,就不用每次设了。没事的,这个保护功能基本没用

便宜 再请教个问题  206B 冲LIFE 锂铁 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