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四轴首次炸鸡,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5-06-21):
这是日志http://pan.baidu.com/s/1sj2vxHb  (之前链接发错了,已经改正),没看出什么问题
pixhawk飞控。之前飞了几分钟,降落后紧接着又起飞了,飞了大概四米高,切定点,这时已经稳住了,突然往右偏一下又稳住了,接着飞行器就往下掉,非自由落体,好像是定点模式下油门打到最低时的下降速度,这时油门打到最高也没见飞行器有反应,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掉下去了 ,现在都不敢飞了

网友:
静静等待大神解说

网友:
同是小米相机帮顶

网友A:
你这个多大轴距,起飞全套多重啊,什么电机

网友B:
小蚂蚁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蚂蚁效果怎样

感觉还可以,就是有点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大轴距,起飞全套多重啊,什么电机

轴距650,起飞重量2345g,电机hl4822

楼主:
默默的顶一下

网友:
开源飞控就是麻烦,不会调出问题都找不到原因

楼主:
个人分析是遥控器受干扰导致的,求大神验证

网友C:
什么遥控

网友D:
用不用香蕉头?飞控供电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用香蕉头?飞控供电方法?

你是说电池是什么插头吗?
电池是T插,飞控供电是pix自带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遥控

白色d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分析是遥控器受干扰导致的,求大神验证

会是遥控器受干扰问题吗?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D:
电调和电机链接香蕉头,是焊死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和电机链接香蕉头,是焊死的,还是…

没焊死,用香蕉头链接

网友:
坏了出给我吧

网友E:
虽然不知道楼主什么情况,但是我有类似的事情
最初用的330机架8寸桨APM飞控,前几次都没问题,突然有一天抽风了,每次定点模式飞到10米左右高度都会掉下来,非自由落体,带动力勉强平衡的坠下来,推油门没反应,好几次。
我就琢磨,前几次都阴天,后来天气突然爆热太阳暴晒,于是APM做了遮光并垫海绵,桨换成9寸的,就没发生过。
其实具体原因我也搞不清楚。

看完日志感觉,跟楼主不是一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不知道楼主什么情况,但是我有类似的事情
最初用的330机架8寸桨APM飞控,前几次都没问题,突然有一天 ...

日志还在否,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