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飞控的gps定点pid怎么调

楼主(2015-06-21):
玩过apm的定点,默认参数就定得比较稳,也就没关心过Pid。 现在手头一个sparky v1,开定点后不会同时定高,飞起来也不是很稳了,但切回自稳模式还是非常稳的。有玩过的说两句吗?

网友A:
地面站里面开启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面开启自动调参

自动调参和Ph不能同时开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和Ph不能同时开启。

关掉ph就是了,等调完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ph就是了,等调完再打开

没有ph的自动调参早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ph就是了,等调完再打开

现在发现gps定点也就apm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gps定点也就apm还可以…

taulabs的自动调参不会调整导航用到的pid的,只会调翻滚和俯仰的pid,不过导航功能一直是tl/op的弱点,有的revo用户还用了apm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ulabs的自动调参不会调整导航用到的pid的,只会调翻滚和俯仰的pid,不过导航功能一直是tl/op的弱点,有 ...

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