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50A电调问题

楼主(2015-06-21):
    电调好像被我调乱了,开控-油门最大-电调通电-3声-6S电池响6声-然后长鸣表示准备就绪。继续等待5秒以上也没有进入编程模式的提示音,还有就是油门校准的那个信号也省略了,通电哆来咪3声以后直接进入电池自检了,,,难道就一定要买那个编程卡才可以恢复出厂设置么???求大神帮忙,在线等,,,,

网友A:
富丽电机近角设置为8合适吗?频率设置为24合适吗?各项分别设置多少合适。楼主能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丽电机近角设置为8合适吗?频率设置为24合适吗?各项分别设置多少合适。楼主能讲讲吗?

额,,,这个要问专家了,我还真心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要问专家了,我还真心不懂

我也好想知道怎么设置各个参数:包括飞行模式是直升机定速模式,还是直升机定速存储模式,还是直升机定速模式关闭,
熄火降落时间到底是10秒,还是15或者30秒
进角通常都是多少度?
pmm频率是16还是24或者默认的32
还有电压

楼主不懂,那进去了也没用啊,我帮你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好想知道怎么设置各个参数:包括飞行模式是直升机定速模式,还是直升机定速存储模式,还是直升机定速 ...

    我就知道用定速储存模式,应该是和那些用高档设备的定速设置一样吧!其他的真心不懂,,,,求指点

楼主:
我非常明确的知道要用定速储存模式来飞,其他真心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知道用定速储存模式,应该是和那些用高档设备的定速设置一样吧!其他的真心不懂,,,,求指点
...

为什么没有高手来解答

楼主:
封帖,,,搞个外置的那个设置盒神马都解决了,,,懒得听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