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ama 移动困难,前后左右哪个方向移动都会自动像荡秋千一样荡回来。

楼主(2015-06-21):
飞机的状态调的基本很好了,轴基本没什么弯,转起来基本没什么震动,双桨也几乎没有,平衡杆也很直。

楼主:
艾特的大lama原来主轴与机架是直接摩擦的,手中有推力轴承加了一个,顺便把塑料限位固定环换了个450直升机的主轴固定环,内孔都是5mm。

楼主:
只能移动大概1米多吧,接着就会荡回来。

网友:
还真不知道,难道是驼量不够

楼主:
今天才知道为啥艾特的电机烫得要命,因为艾特的大桨硬度高、变形小,所以电机负载大,今天换了esky大lama的桨居然飞不起来。

楼主:
因为换了esky的金属下旋翼头,艾特的桨根厚装不上所以换了esky下桨,因为艾特的下桨是逆时针旋转,上桨是顺时针,这时候上桨的反扭力大,所以机身顺时针转,开始我还以为是齿轮没安装好打滑了呢,后来想到上下是两种桨,上桨也换成一样的之后居然全油门也不能起飞。现在才知道为啥一样的长度的桨电机却会超负荷。

楼主:
换了esky 的桨调试,还没飞起呢打坏两幅桨了,等快递中。
曾经看过一句话:打桨lama永远的痛。现在体会到了,真是痛啊。买了esky大lama 的空机版,改用加长a轴。

楼主:
图便宜买了个非主流艾*,这飞机设计有问题,还是洗心革面重新选择esky吧。

网友A:
还是主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主流的好!

配件陆续到了,我暂时出差外地。回去接着折腾,对ele的电机有点失去信心了,不知道大家对ele的电机有什么体会。